求大家推荐一个锂电池充放电模块

楼主:
最近拆了个旧台灯,打算用里面的软包锂电池给3.7v的mp3播放器做电源,但需要一个锂电池充放电模块,希望大家推荐一个

网友A(2020-07-20):
TP4056锂电池充电模块

网友B:
有现成的ME4056,4057芯片。如果你锂电池没带保护板,最好在前面加DW03,DW06等,防止两电极碰到起火

网友C:
很奇怪的需求,又要充电又要放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的需求,又要充电又要放电?

当然啦,如果取出电池充电太麻烦了

网友E:
买一块保护板就可以了

网友F:
18650做一个小型的充电宝

网友G:
德克萨斯州仪器的BQ2002TPN和Microchip的73831T很好用。

网友H:
锂电池充放电模块
锂电池本身的材料决定了它不能被过充、过放、过流、短路及超高温充放电

网友I:
如果楼主觉得自己做比较麻烦的话,建议在某宝或者某鱼上淘几个拆机的充电宝电路板,也没多少钱就可以买好多个,一半也可以调出几块功能完好的,改装或者自己做充电宝都可以,这样充电和放电就都有了

网友J:
可以用IP5306来实现充放管理,网上搜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