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通过485读取数据 求帮助

楼主(2020-07-20):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串口,硬件上外接一个MAX485芯片,还有一根读写控制线,具体可以看芯片手册

网友B:
需要用到modbus通信协议,将采集到的数据以高低电平的形式转换成485芯片能够读取的0,1数据

网友C:
1、硬件连接
2、软件编程
3、也可以借助第三方的模块来完成
4、主要看你软硬件开发能力

网友D:
485通信和UART串口通信的区别就是485有个接收控制IO,在发送完数据把这个IO置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