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读取其他设备上的led灯的状态

楼主(2020-07-20):
有一颗led灯 会根据设备的状态 变化闪烁和常亮两种状态  我要做的就是用stm32搭一个外围设备  去读取led的状态
是常亮还是在闪烁  上学的时候学的都是怎么用stm32点灯
没接触过 怎么读取其他设备上的led的状态
希望有大佬 给我普及一下

网友A:
点亮灯用普通IO口输出控制
读取灯的状态用输入口去读取

网友B:
这个简单直接用库函数就可以做到:uint8_t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用这个函数就可以

网友C:
看楼主的描述,应该是非常简单的。看LED灯怎么接的,一般都是负极接地的LED,直接从LED灯正极接一根线出来接到STM32IO口,然后直接读电平值就行。一般LED的压降都是3V左右,刚好亮是高电平,暗是低电平。

网友D:
用普通的IO口就可以完成读取,读取的是电平的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描述,应该是非常简单的。看LED灯怎么接的,一般都是负极接地的LED,直接从LED灯正极接一根线出来接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E:
直接读取电平状态呀,,一直高电平就是常亮呀,,高低电平循环的就是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