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独按键实现渐亮渐灭 单片机程序有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我是刚刚学单片机,如何使用单独按键实现渐亮渐灭(功能是用一个轻触开关,开灯时LED灯慢慢亮起和关灯时慢慢灭掉),我写程序但无法开关,为什么;
//功能为用S1控制LED渐亮渐灭//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ID;
unsigned int T=500,Toff=0;
sbit LED=P1^0;
sbit S1=P3^7;
void no();
void of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ain(void)
{
   LED=1;
   while(1)
   {
     if(S1==0)
     {
       Delay(500);
       if(S1==0)
         {
          ID++;
          if(ID==2)
          {
           ID=0;
          }
           while(S1==0);
         }
      }
    switch(ID)
     {
      case 0:
      no();
      break;
      case 1:
      off();
      break;
      }
  }
}

/*以下为渐亮保持*/
void no (void)
{

     for(Toff=1;Toff<T;Toff++)
      {
               LED=0;
               Delay(Toff);
               LED=1;
              Delay(T-Toff);
      }

      LED=0;
         while (1);

}

/*以下为渐灭保持*/
void off (void)
{
   for(Toff=T-1;Toff>0;Toff--)
    {
             LED=0;
             Delay(Toff);
             LED=1;
            Delay(T-Toff);
     }

      LED=1;
      while (1);
}
/*以下为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A(2020-07-20):
你这个没法做到渐亮渐灭吧,你这个直接拉低了,直接就灭了。你应该用PWM来做才能实现渐亮渐灭

网友B:
渐亮渐灭这个子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我试验过OK的,主要是主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C:
你这个程序只能渐亮  不能关闭渐灭吧

网友D:
ID这个变量初始化为ID=0;然后如果可以按键改为标志位,而不是这种判断结束

网友E:
用定时器给一个值在那里++或--就是渐亮渐灭效果,当然按键要放到定时中断内做,而不是Delay按键,否则你按键控制不了要运行的程序

网友F: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ID=0;
unsigned int Toff=0;
sbit LED=P1^0;
sbit S1=P3^7;
void no();
void of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ain(void)
{
         S1=1;
   LED=1;
   while(1)
   {
     if(S1==0)
     {
       Delay(500);
       if(S1==0)
         {
                                  while(S1==0);
          ID++;
          if(ID==3)
          {
           ID=0;
          }
         }
                                        switch(ID)
                                 {
                                        case 1:
                                        no();
                                        break;
                                        case 2:
                                        off();
                                        break;
                                        }
      }
  }
}

/*???????*/
void no(void)
{
     for(Toff=1;Toff<500;Toff++)
      {
               LED=0;
               Delay(Toff);
               LED=1;
              Delay(500-Toff);
      }
      LED=0;
                        Delay(1000);
//      while (1);
}
/*???????*/
void off(void)
{
   for(Toff=500;Toff>0;Toff--)
    {
             LED=0;
             Delay(Toff);
             LED=1;
            Delay(500-Toff);
     }
      LED=1;
                 Delay(1000);
//      while (1);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随意改了下,做了仿真,你看看有啥区别,特别是no和off里的while。还有switch的位置

网友G:
渐灭程序实现不了,还要用到中断,主程序好像有问题

网友H:
这个不难,按键控制一个标志取反,定时器中断写PWM调光程序,判断标志改变占空比由0%逐渐到100%或由100%逐渐到0%。

网友B:
我按你程序试了一下,开关时会中跳一下,再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难,按键控制一个标志取反,定时器中断写PWM调光程序,判断标志改变占空比由0%逐渐到100%或由100%逐 ...

因刚学不太会,有参考的程序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因刚学不太会,有参考的程序吗

渐亮渐暗5秒
#include <reg51.H>
sbit k1 =P3^0;
sbit LED=P1^0;
unsigned char i,num;
bit flag=0;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static bit sign=0;
        if(!k1)
        {
                count++;
                if(count>=100 && sign==0)
                {
                        sign=1;
                        flag=~flag;
                }
        }
        else
        {
                count=0;
                sign=0;
        }
}
void Timer0Init()                //500微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ET0 = 1;
}

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0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值

        if(i>=num)
                LED=1;
        else LED=0;

        i++;
        if(i==100)
        {
                i=0;
                if(flag)
                {
                        if(num<100)
                                num++;
                }
                else
                {
                        if(num>0)
                                num--;
                }
        }
}

网友B:
吴工,您好!还是有问题,LED一直不亮;开关无作用;我有点不明白什么,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没有引用到程序中,是特意这样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吴工,您好!还是有问题,LED一直不亮;开关无作用;我有点不明白什么,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 ...

建议你回去看书,IO口控制部分和中断

网友J:
就是占空比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81331101,其中c的值用按键控制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吴工,您好!还是有问题,LED一直不亮;开关无作用;我有点不明白什么,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 ...

1.这个程序只能用于实物,仿真软件只能用虚拟示波器看波形,LED反映不了亮度变化。
2.定时器中断是独立于主程序按预设时间工作的,无须调用。

网友J:
更新了示例代码,自动调节占空比,演示如下:

网友K:
变量ID初始化改成0吧,switch哪里再加一个de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