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使用单片机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不同的内容,为啥实现不了呢?

楼主(2020-07-20):
请教大神,我想使用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不同的内容,为啥实现不了呢,同一个按键,按一次显示温度、按一次显示时间,如此循环。按键加了延时后,按下去后数码管会变黑。求帮我分析下。

  1.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显示0~9的值
  2. u8 DisData[8];
  3. u8 DisplayData[8];
  4. u8 Data[8];

u8 keypro()    //按键处理函数
{
        u8 i,flag=0,t=0;
  if(k1==0)
        {
                 if(k1==0)
                 {
                         for(i=0;i<2;i++)
                         {
                         delay2s();
                         flag++;
                         if(flag==2)flag=0;
                         }
                 }
                //while(!k1);
        }
switch(flag)
                  {
                          case (0):t=0;break;
                                case (1):t=1;break;
                        }
return t;

}

void dyna()    \\数码管显示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 (0):SA=0;SB=0;SC=0;break;
                                case (1):SA=1;SB=0;SC=0;break;
                                case (2):SA=0;SB=1;SC=0;break;
                                case (3):SA=1;SB=1;SC=0;break;
                                case (4):SA=0;SB=0;SC=1;break;
                                case (5):SA=1;SB=0;SC=1;break;
                          case (6):SA=0;SB=1;SC=1;break;
        case (7):SA=1;SB=1;SC=1;break;
                        }
switch(keypro())
                {
                        case 1:Data[i]=DisplayData[i];break;
                        case 0:Data[i]=DisData[i];break;
                }
         GPIO_DIG=Data[i];
         delay(20);
         GPIO_DIG=0x00;//消隐
        }
}

网友A:
给你一个示例参考,时钟/温度按键切换显示。按键停止操作5秒自动恢复时钟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