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SHT25温湿度测量 proteus仿真工程(8.9SP2)

楼主(2020-07-20):
SHT25温湿度测量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 8.9SP2 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proteus

proteus

labview上位机显示

labview上位机显示

代码

代码

//vender:liaoxj
//version:v1

#include "reg80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rv.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ic.h"
#include "SHT20.h"

int ReadTemp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char temp_H,temp_L;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num;

int a=0;
int timer0_count=0;
int v=0;
char v_h,v_l;

int uart_flag=0;
unsigned char receive[4];

void main()
{
        uart_init();
        timer0_init();
   SHT20_Init();
        EA=1;
        SHT20_setResolution();
        while(1)
                {
                        if(ReadTempFlag==1)
                        {

            ReadTempFlag=0;
            //SHT25,IIC接口
            temp=SHT20_readTem();
//            temp>>=5;//数据是11位的,高位对齐,所以数据右移5位,变低位对齐
            temp=temp&0xfffc;
                                temp_L=temp;//拆分为低8位和高3位,用串口传输
                                temp_H=temp>>8;
            send(temp_H);
            send(temp_L);

            temp=SHT20_readHum();
//            temp>>=5;
            temp=temp&0xfffc;
                                temp_L=temp;
                                temp_H=temp>>8;
            send(temp_H);
            send(temp_L);
                        }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H0=0xF8;
                TL0=0xCC;

                timer0_count++;
                if(timer0_count==1000)
                {
                        P10=~P10;
                        timer0_count=0;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串口接收计数的变量
  RI=0;//手动清某个寄存器,大家都懂的
  receive[count]=SBUF;
  count++;
        if(count==4)
        {
                ES=0;
    count=0;
    uart_flag =1;//串口接收成功标志,为1时在主程序中回复,然后清零
                    //关中断,回复完了再ES=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