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可提供的电压 5V,1A,可直接给单片机上电吗

楼主(2020-07-20):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芯片引脚一般都是3.3v供电吧,5v不会把芯片引脚烧坏吗

网友B:
只要是在单片机应用手册说明电压范围内,例如某机的工作电压是1.5~5.5V,那就妥妥的,没问题

网友C:
大部分单片机支持5v电源供电,少部分低压单片机是3.3v供电不能使用。主要看单片机手册里面电源电压范围,关于供电电流,只要没有比较大的用的元器件,1A电流也可以。

网友D:
看数据手册

网友E:
一般不会的,大部分的单片机都是2.5V-5.5V电压供电的。具体可参考具体单片机型号的规格书电气性能部分内容。

网友F:
有没有谁真的测试过,单片机最大的使用功耗是多大?  或者说有没有好点的办法,可以直观的得到单片机工作时候的供电电流?

网友G:
单片机上电时的功耗是很少的,所以电流也很少,只是微安级别

网友H:
这个一般不会有问题,具体还要查看单片机手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上电时的功耗是很少的,所以电流也很少,只是微安级别

某些芯片在推免工作状态时,不是端口输出电流可以达到20ma么?   如果同时5个端口输出, 电流都到100ma了,这个功耗从哪里来?

网友I:
如果单独供5V单片机,是完全没问题的。3.3V不行。
如果有其它负载,电流>1A,会有问题

网友J:
还是要看手册说明,人家需要什么等级的电压就给什么范围的电压。超出工作范围需要进行一下调整,电压匹配的话省事一些!

网友K:
你要用在哪款芯片上你不先看相关芯片的资料吗?上面有供电使用范围。另个单片机是用他来处理事物的,所以本身自耗电很少,并且使用中不建议用单片机带大负载造成发热,出现不可控现象,大负载大电流交给外部器件解决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某些芯片在推免工作状态时,不是端口输出电流可以达到20ma么?   如果同时5个端口输出, 电流都到100ma了 ...

想测单片机工作电流可以用电流表(万用表的电流档),哪还需要什么好点的方法?
端口输出电流可以达到20ma,并不表示端口已经用了20ma,就好比楼主说的5V1A电源,空载时5V输出端还会有1A的电流吗?就算真的流过20ma的电流,这个电流也不是单片机的功耗,而是外部器件的,你能说你家的总空开消耗了20A的电流吗?

网友M:
这取决于您的单芯片计算机是否需要5V电源。 如果需要3.3V,则需要使用LDO或降压转换器来降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