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W205S单片机+PCF8563 时钟不动 求帮助

楼主(2020-07-20):
找了很多资料,还是不能让时钟动起来。
请大家看看我的原始码有哪里做错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sfr P_SW1 = 0xA2;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sfr P5=0xC8;
sbit        SCL=P5^5;       //I2C  时钟
sbit        SDA=P5^4;       //I2C  数据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uchar tmpdate[7]={0x50,0x30,0x17,0x25,0x05,0x12,0x20}; //时间初始化:秒、分、时、日、星期、月、年
uchar rtc_address[7]={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PCF8563中的秒、分、时、日、星期、月、年寄存器地址
int sqsend,MsCount;

void Init(void)
{
  //Serial P36,P37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1 S1_S1=0
  ACC |= S1_S0;               //(P3.6/RxD_2, P3.7/TxD_2)
  P_SW1 = ACC;

  //定时器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ET0 = 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Braud 9600
        SCON = 0x50;
        AUXR |= 0x01;
        AUXR |= 0x04;
        T2L = 0xE0;
        T2H = 0xFE;
        AUXR |= 0x10;

        sqsend=0;
        MsCount=0;
}

/*******************************************************************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
  _Nop();
}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

    _Nop();
    _Nop();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
        _Nop();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Ack_I2c(bit a);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1;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

/*******************************************************************
                    向有子地址器件发送字节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 bit  ISendByte(uchar sla,ucahr c);
功能:     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地址sla.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注意:    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0x0a2);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子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向有子地址器件发送多字节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 bit  ISendStr(uchar sla,uchar suba,ucahr *s,uchar no);
功能:     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子地址,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
          地址sla,子地址suba,发送内容是s指向的内容,发送no个字节。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注意:    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i;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0x0a2);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for(i=0;i<no;i++)
    {
     SendByte(*s);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
    }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向有子地址器件读字节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 bit  IRcvByte(uchar sla,ucahr *c);
功能:     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读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地
          址sla,返回值在c.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注意:    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bit IRcvByte(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0x0a2);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0x0a3);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c=RcvByte();               /*读取数据*/
     Ack_I2c(1);               /*发送非就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向有子地址器件读取多字节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 bit  ISendStr(uchar sla,uchar suba,ucahr *s,uchar no);
功能:     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子地址,读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
          地址sla,子地址suba,读出的内容放入s指向的存储区,读no个字节。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注意:    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bit IRcvStr(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i;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0x0a2);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tart_I2c();
   SendByte(0x0a3);
      if(ack==0)return(0);

   for(i=0;i<no-1;i++)
    {
     *s=RcvByte();               /*发送数据*/
      Ack_I2c(0);                /*发送就答位*/
     s++;
    }
   *s=RcvByte();
    Ack_I2c(1);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函数名称:set_rtc()
函数功能:BCD处理,将十进制数转化为BCD编码(按十六进制数计算)
***************************************************/
void set_rtc()          //设定时钟数据(pcf8563芯片中的数据是以bcd形式存储和处理)
{
        ISendStr(0x02,tmpdate,7); //将数据写入PCF8563相应寄存器
}

/**************************************************
函数名称:rtc_init()
函数功能:时钟初始化
***************************************************/
void rtc_init()                //时钟初始化
{
  set_rtc();                                                        //将预设的时间进行DEC->BCD转换
        ISendByte(0x00,0x00);
        ISendByte(0x01,0x00);
}

/**************************************************
函数名称:ead_rtc()
函数功能:读时钟函数,将读出的数据存入tmpdate缓存数组中
***************************************************/
void read_rtc()          //读时钟函数,将读出的数据存入tmpdate缓存数组中
{
        IRcvStr(0x02,tmpdate,7);
        tmpdate[0]=tmpdate[0]&0x7f;        //秒
        tmpdate[1]=tmpdate[1]&0x7f;        //分
        tmpdate[2]=tmpdate[2]&0x3f;        //时
        tmpdate[3]=tmpdate[3]&0x3f;        //日
        tmpdate[4]=tmpdate[4]&0x07;        //星期
        tmpdate[5]=tmpdate[5]&0xff;        //月
        tmpdate[6]=tmpdate[6]&0xff;        //年

}

void Delay100us()                //@11.0592MHz
{
        uchar i, j;

        _nop_();
        _nop_();
        i = 2;
        j = 1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SendData(char c)
{
        ES=0;
        SBUF=c;
        while(!TI);
        TI=0;
        ES=1;
        Delay100us();
}

/**********************主函数*******************************************/
void main()
{
        rtc_init();                                                        //时间初始化
        Init();

        while(1)
        {
                read_rtc();                                                                                                    //读时间并处理
                SendData(tmpdate[6]);
                SendData(tmpdate[5]);
                SendData(tmpdate[3]);
                SendData(tmpdate[2]);
                SendData(tmpdate[1]);
                SendData(tmpdate[0]);

        }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

输出
201225173050
201225173050
201225173050
201225173050
201225173050

时钟永远都是201225173050,不会改变。
希望大家帮帮忙看看哪里出错。
谢谢!

网友A:
初乍看 很难看出问题在哪里的,我觉得最好是先检查硬件,再查软件,逐步排查吧!

网友B(2020-11-22):
你把STOP位置一试下

网友C:
201225173050是你设定的初始时间(可以改成2020年的时间了),你的主程序里 rtc_init(); 只是将初始化的数值写入,并没有调时的程序,所以时间肯定是2012年,加之没有判断,每次上电都写入相同的数值,所以每次读出肯定都是一样的。你先把8563的备用电源加上,运行一次程序,然后屏蔽325行的 set_rtc(); 并再次写入程序,看看秒是不是有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