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voton新唐单片机,烧录器里面连接不上设备

楼主(2020-07-20):
在τ 宝买了一个新唐的单片机,想学习一下,结果第一步就卡住了,我想先烧录进去一个例程看看效果,结果在烧录器里面连接不上设备
原理图和实物连线图如下,请大佬指正。。。。谢谢

网友A:
首先,检查你的线接对了没有,旁边就有串口的TX和RX,不用非得去接P05和P06;
然后建议你问问卖家,这块最小系统板里面有没有串口下载的引导程序,也就是bootloader;
如果没有,就别白费力气了,用Nu_Lin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你的线接对了没有,旁边就有串口的TX和RX,不用非得去接P05和P06;
然后建议你问问卖家,这块最 ...

datasheet里面写了 Nuvoton provides ISP firmware and PC application for N76E003.   而且我连线的话,直接连上面的TXD和RXD都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tasheet里面写了 Nuvoton provides ISP firmware and PC application for N76E003.   而且我连线的话, ...

DataSheet里只是说新唐官方提供ISP的固件,并不是说你买的裸片里都提前烧写了这个固件,所以才建议你问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里只是说新唐官方提供ISP的固件,并不是说你买的裸片里都提前烧写了这个固件,所以才建议你问卖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