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单片机向gsm模块发送AT指令的问题

楼主:
通过单片机里的程序向gsm模块发送AT指令,同时gsm接收到指令后,把响应的回复发回给单片机,单片机把此回复发给串口助手。程序里发送的是AT,按理来说接收到的应该是OK,但串口助手显示的还是AT,是什么问题

批注 2020-07-20

网友A(2020-07-21):
结贴,发送at指令前,关闭回显ate0,然后再调整数组长度就好了

网友B:
请问楼主gsm是单独供电吗,可以和stm32一起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