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选中覆铜删除,变成了死铜,怎么点击都选中不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7-20):
重新用选择性粘贴贴到一个新的PCB文件中,这种覆铜应该是软件自身BUG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用选择性粘贴贴到一个新的PCB文件中,这种覆铜应该是软件自身BUG造成的

除了这种方法还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处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这种方法还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处理吗?

期待你的新发现

网友D:
铜在那一层,先切换到该层,再看看能不能选中

网友E: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期待有大佬解决

网友F:
不是有清除死铜的吗?

网友G:
敷铜的时候勾选一下去除死铜,另外,你这个不能叫做死铜,因为你的板子没有禁止布线层,

网友H: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软件,99SE可以做到手动删除任意的铺铜块,DXP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