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07ZGT6的USB虚拟串口代码

楼主(2020-07-20):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usbd_usr.h"
#include "usbd_desc.h"
#include "usb_conf.h"
#include "usbd_cdc_core.h"
#include "usbd_cdc_vcp.h"

USB_OTG_CORE_HANDLE USB_OTG_dev;

extern vu8 bDeviceState;                //USB连接 情况

int main(void)
{
         u16 t;
        u16 len;
        u16 times=0;
        u8 usbstatus=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XPLORER F407");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USB Virtual USART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9/9/3");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USB Connecting...");//提示USB开始连接
        USBD_Init(&USB_OTG_dev,USB_OTG_FS_CORE_ID,&USR_desc,&USBD_CDC_cb,&USR_cb);
                 while(1)
        {
                if(usbstatus!=bDeviceState)//USB连接状态发生了改变.
                {
                        usbstatus=bDeviceState;//记录新的状态
                        if(usbstatus==1)
                        {
                                POINT_COLOR=BLUE;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USB Connected    ");//提示USB连接成功
                                LED1=0;//DS1亮
                        }
                        else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USB disConnected ");//提示USB断开
                                LED1=1;//DS1灭
                        }
                }
                if(USB_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B_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sb_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d\r\n\r\n",len);
                        for(t=0;t<len;t++)
                        {
                                VCP_DataTx(USB_USART_RX_BUF[t]);//以字节方式,发送给USB
                        }
                        usb_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B_USART_RX_STA=0;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usb_printf("\r\n阿波罗STM32F4/F7开发板USB虚拟串口实验\r\n");
                                usb_printf("正点原子@ALIENTEK\r\n\r\n");
                        }
                        if(times%200==0)usb_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r\n");
                        if(times%30==0)
                                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

}

网友A:
USB虚拟串口这模块的知识,我很久之前就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