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温度计仿真程序设计 达到门限温度亮灯

楼主(2020-07-20):
本帖是关于单片机的温度计显示
传感器用的是ds18b20,
采用数码管动态显示,可显示3位数的温度,第二位带小数点
本实验还包括蜂鸣器报警,温度高于某值,蜂鸣器报警
附件包括仿真原理图,proteus工程文件夹,txt格式的代码

  • 实验目的
熟练掌握C语言的设计和调试方法,了解与掌握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工作原理。
  • 实验内容
利用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与单片机结合来测量温度控制器使用单片机AT89C51,测温传感器使用DS18B20,用3位LED数码管以串口传送数据,实现温度显示。且设置一个门限温度,当传感器温度达到门限温度后,发出提醒。
  • 实验要求
要求完成实验内容,LED数码管成功显示示数。设置报警门限,若温度超限蜂鸣器报警。
  • 实验硬件电路

图1 硬件电路图

  • 实验结果及分析

图 1未达门限温度截过图

图 2达到门限温度结果图

  • 实验总结及建议

实验总结:通过这次实验,我了解了DS13B20的基本原理和编程方法,更加熟悉了多位数码管的动态显示,自己的编写代码的能力也增强了许多。但这次实验也反映了自己的一些问题,编写基本的代码还可以,稍微有些难度的代码就编写不出来了,以后会多加练习,克服这个问题。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 Created:   周一 7月 6 2020
* Processor: AT89C52
* Compiler:  Keil for 8051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X=P2^6;
sbit Y=P2^7;
sbit Z=P2^3;
sbit DQ=P2^2;
uchar code Dat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int count)      //delay        延时
{
  u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
void dsreset(void)       //重置、初始化命令
{
  uint i;
  DQ=0;                 //赋值
  i=103;              //延时480us-960us
  while(i>0)i--;
  DQ=1;                  //赋值
  i=4;
  while(i>0)i--;         //延时15-60us
}

bit tmpreadbit(void)       //读一位
{
   uint i;
   bit dat;
   DQ=0;
   i++;          //i++ for delay 延时1us-15us
   DQ=1;
   i++;i++;      //释放总线延时
   dat=DQ;            //读数赋值
   i=8;
   while(i>0)i--;
   return (dat);//返回所获得读数
}

uchar tmpread(void)   //读一个字节 8Bit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连续读取8位,1字节
  {
    j=tmpreadbit();       //调用读1位的函数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动脑想如何设计
  }
  return(dat);//返回1字节的读数
}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写入的数
  for(j=1;j<=8;j++)//连续写8位
  {
    testb=dat&0x01;//思考如何设计每次读到的1bit
     dat=dat>>1;
    if(testb)     //write 1
    {
      DQ=0;//赋值
      i++;i++;
     DQ=1;//赋值
      i=8;while(i>0)i--;
    }
    else              //write 0
    {
      DQ=0;//赋值
      i=8;while(i>0)i--;
      DQ=1;//赋值
      i++;i++;
    }
  }
}

void tmpchange(void)  //DS18B20 转换温度
{
  dsreset();//初始化
  delay(1);
  tmpwritebyte(0xcc);//跳过ROM
  tmpwritebyte(0x44);//转换温度
}
void tempread(void)
{
  dsreset();  //写入相关指令,思考要写什么指令
  delay(1);
  tmpwritebyte(0xcc);//跳过RON
  tmpwritebyte(0xbe);//读取暂存器
   }

uint tmp()               //获得温度
{
  float tt;
  uchar a,b;
  uint temp;
  tmpchange();
  tempread();
  a=tmpread();
  b=tmpread();
  temp=b;
  temp<<=8;             //two byte  compose a int variable
  temp=temp|a;
  tt=temp*0.0625;
  temp=tt*10+0.5;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uint temp)                        //显示程序
{
   Y=0;
   P0=0xfe;
   Y=1;
   Y=0;
   X=0;
   P0=Data[temp/100];
   X=1;
   X=0;
   delay(1);

   Y=0;
   P0=0xfd;
   Y=1;
   Y=0;
   X=0;
   P0=Data[(temp%100)/10]+0x80;
   X=1;
   X=0;
   delay(1);

   Y=0;
   P0=0xfb;
   Y=1;
   Y=0;
   X=0;
   P0=Data[(temp%100)%10];
   X=1;
   X=0;
   delay(1);
   if(temp>=400)
     {
       Z=0;
          }
   else Z=1;
}

void main()
{
  uchar a,temp;
  do
  {
    tmpchange();//温度转换
    for(a=10;a>0;a--)  //避免闪烁
    {
          display(tmp());//调用显示函数
      }

  } while(1);
}

网友A(2021-06-19):
仿真工程是Proteus8.8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