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常用知识点

楼主(2020-07-20):
首先是定时器

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很重要,单片机的心脏
首先几个概念
时钟频率:fosc(晶振提供,51一般是12Mhz,11.0592Mhz这两种)
12分频:fosc/12(这里我设为fT)
机器周期:T=1/fT

定时器就配置两种,
第一是工作模式:定时器/计数器
第二是四种工作方式

然后是两个寄存器
TMOD&TCON
工作方式寄存器和控制寄存器

工作方式寄存器TMOD
(1)GATE——门控位
GATE=0时,仅由控制位TRX(X=0,1)来启动定时器/计数器运行。
GATE=1时,由TRX(X=0,1)和中断引脚(INT0和INT1)上的高电平共同来启动定时器/计数器运行。
(2)M0、M1——工作方式选择位
M0、M1共有四种编码,对应于4种工作方式。对应关系
M1        M0        工作方式
0        0        方式0,为13位定时器/计数器
0        1        方式1,为16位定时器/计数器
1        0        方式2,8位初值自动重新装入的8位定时器/计数器
1        1        方式3,仅适用于T0,分为两个8位计数器,T1停止计数
(3)C/T——计数器模式和定时器模式选择位
C/T=0,为定时器模式
C/T=1,为计数器模式,计数器对外部输入引脚T0(P3.4脚)或T1(P3.5脚)的外部脉冲(负跳变)计数。

定时器/计数器控制寄存器TCON
TCON的字节地址为88H,可进行位寻址,位地址为88H~8FH。
低四位和中断有关,高四位
(1)TF0,TF1——T0,T1计数溢出标志位
当计数器计数溢出时,该位置“1”。使用查询方式时,此位作为状态位供CPU查询,但应当注意在查询该位有效后应当以软件方法及时将该位清0.使用中断方式时,此位作为中断申请标志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由硬件自动清0.
(2)TR0,TR1——计数运行控制位
TR1位(或TR0位)=1,启动定时器/计数器工作的必要条件,还与GATE位有关。
TR1位(或TR0位)=0,关闭定时器/计数器工作。

关于几个工作方式的初值计算
第一个工作方式是一个13位的定时器
它的最大值是213=81922
13
=8192
初值计算就是
比如要定时1ms
1ms是时间,对应的就是单片机走多少步
首先计算出一步是多少时间,就是机器周期12/fosc
就可以算出一共是fosc/(12*1000)步
用定时器的最大值减去这个步数就是定时器初值
第二个工作方式同理
第三个是自动重装载,它高位和低位寄存器的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A:
我想问下    能不能设计个以多时钟树为周期的乱序执行的单片机或处理器     把任务当成进程    进程单线执行申请时钟标记      结束注销标记    同时返回线程所用时间   写入下次启动进程时钟    空闲线程自动分配     需要几种时钟加几个线程就能很好的处理各种任务    实时性大大提高

网友B:
能,需要一点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