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用stm32当主控

楼主:
Ds18b20当温度传感器
通过电调控制加热棒
模糊控制算法+pid控制温度
- #include "pid.h"
- void PIDInit (struct PID *pp)
- {
- memset ( pp,0,sizeof(struct PID));
- }
- float PIDCalc( struct PID *pp, float temp2 )
- {
- float Error,Error1,Error2,a;
- Error=pp->Setval-temp2; ///e(k)
- Error1 = Error - pp->LastError;//e(k)-e(k-1)
- Error2 =Error - pp->LastError - pp->LastError + pp->PrevError;//e(k)-2*e(k-1)+e(k-2)
-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e(k-2)=e(k-1)
- pp->LastError = Error;//e(k-1)=e(k)
- //rout1=a;
- a=pp->Proportion * Error1+ pp->Integral * Error + pp->Derivative * Error2;
- return a*1000;

代码敲的倒是挺快 参数调了好长时间。。。。
- #include "stm32f10x.h"
- #include "led.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key.h"
- #include "usart.h"
- #include "adc.h"
- #include "lcd.h"
- #include "flash.h"
- #include "ds18b20.h"
-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 #include "stm32f10x_dac.h"
- #include "pid.h"
- #include "dac.h"
- #include "spi.h"
- #include "stdio.h"
- #define kp 33 //33
- #define ki 0.12 //0.12
- #define kd 6.5
- #define SCLK PBout(13)
- #define CS PBout(11)
- #define DIN PBout(15)
- char tempdata[4]={0,0,'.',0};
- float set_temper=40;
- float temp;
- float temp1;
- float temp2;
- float out;
- float DA_Value;
- struct PID spid ; // PID Control Structure
- char pid[3];
- float e1,e2;
- float temp_kpi=0;
- float rout;
- float rout1;
- float rout2;
- float rout3;
- float out1;
- float out2;
- float tranDA=0;
- void fuzzypid(float ew,float ec,char *pid)
- {
- char ee,ecec,i,j;
- char eec[][7]=
- -3,-2,-1,0,1,2,3,
- -3,-2,-1,0,1,2,3
- };
- char KpRule[7][7]= //KpμÄÄ£oy¿ØÖƱí
- {3,3,3,2,1,0,0,
- 3,3,2,2,1,0,-1,
- 3,3,2,1,0,-1,-1,
- 2,2,1,0,0,-1,-2,
- 1,1,0,-1,-1,-2,-2,
- 1,1,-1,-2,-2,-3,-3,
- -1,-1,-2,-2,-3,-3,-3};
- char KiRule[7][7]= //KpμÄÄ£oy¿ØÖƱí
- {-3,-3,-2,-2,-1,-1,0,
- -3,-3,-2,-1,-1,0,0,
- -3,-2,-1,-1,0,1,2,
- -2,-1,-1,0,0,1,2,
- -2,-1,0,1,2,2,3,
- 0,0,0,1,2,2,3,
- 0,0,1,2,3,3,3,};
- char KdRule[7][7]= //KpμÄÄ£oy¿ØÖƱí
- {1,-1,-3,-3,-2,-2,1,
- 1,-1,-3,-2,-2,-1,0,
- 0,-1,-2,-2,-1,0,0,
- 0,0,-1,-1,-1,0,-1,
- -1,-1,-1,0,0,0,0,
- 3,1,1,1,1,2,3,
- 3,3,2,2,1,1,3};
- if(ew>=0)ee=ew*0.6+0.5;
- else ee=-(fabs(ew*0.6)+0.5);//???
- if(ec>=0)ecec=ec*10+0.5;
- else ecec=-(fabs(ec*10)+0.5);
- for(j=0;j<7;j++)
- {
- if(eec[0][j]==ee)break;
- }
- for(i=0;i<7;i++)
- {
- if(eec[1][i]==ecec)break;
- }
- pid[0]=KpRule[i][j];
- pid[1]=KiRule[i][j];
- pid[2]=KdRule[i][j];
- }
- void compare_temper()
- {
- float temp_kpi=0;
- rout = PIDCalc ( &spid,temp1 );
- rout2 = rout + rout1;
- rout1=rout;
- if (e1<-5) e1=-5;
- else if(e1<=5);
- else e1=5;
- if (e2<-0.3) e2=-0.3;
- else if(e2<=0.3);
- else e2=0.3;
- fuzzypid(e1,e2,pid);
- temp_kpi=pid[0];
- spid.Proportion=kp+temp_kpi*1;
- temp_kpi=pid[1];
- spid.Integral =ki+temp_kpi*0.01;
- temp_kpi=pid[2];
- spid.Derivative =kd+temp_kpi*0.1;
- }
- int main(void)
- {
- u8 t=0;
- short temperature;
- LED_Init();//LED3õê¼»ˉ
- KEY_Init();//°′¼ü3õê¼»ˉ
- SysTick_Init();//Ñóê±3õê¼»ˉ
- USART1_Int(9600);
- Dac1_Init();
- SPI2_Init();
- PIDInit ( &spid ); // Initialize Structure
- spid.Proportion = kp; // Set PID Coefficients
- spid.Integral = ki;
- spid.Derivative =kd;
- spid.Setval = set_temper;
- LCD_Init();
- printf(" LCD DS18B20 ζèÏÔê¾r");
- POINT_COLOR=GREEN;
- LCD_ShowString(40,20,200,16,16,"STM32");
- LCD_ShowString(40,40,200,16,16,"DS18B20 ");
- LCD_ShowString(40,60,200,20,16,"mengfangang biyesheji");
- LCD_ShowString(40,80,200,16,16,"zhidaolaoshi gaohongyan");
- while(DS18B20_Init()) //DS18B203õê¼»ˉ
- { POINT_COLOR=RED;
- LCD_ShowString(40,100,200,16,16,"DS18B20 Error");
- Delay_ms(200);
- LCD_Fill(60,130,239,130+16,BROWN);
- Delay_ms(200);
- }
- POINT_COLOR=RED;
- LCD_ShowString(40,120,200,16,16,"DS18B20 OK");
- POINT_COLOR=BLUE;//éèÖÃ×ÖìåÎaà¶é«
- LCD_ShowString(40,160,200,16,16,"Temperate: . C");
- LCD_ShowString(40,140,200,16,16,"set_temper: C");
- LCD_ShowString(40,240,200,16,16,"rout: ");
- LCD_ShowString(40,260,200,16,16,"rout1: ");
- LCD_ShowString(40,280,200,16,16,"out: ");
- while(1)
- {
- if(t%10==0)//ÿ100ms¶áè¡ò»′Î
- {
-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 temp1=temperature/10.0;
- printf("%8.5f",temp1);
- compare_temper() ;
- out=rout2;
- if(out>=2000)
- {out1=2200;}
- // else
- // out1=rout;
- // {if(1600<out&&out<2400)
- // {out1=out*1.2;}
- // else
- // {if(1000<out&&out<1600)
- // {out1=out*1.4;}
- // else
- // {if(800<out&&out<1000)
- // {out1=out*1.8;}
- // else
- // { if(600<out&&out<800)
- // {out1=out*1.5;}
- // else
- // { if(400<out&&out<600)
- // {out1=out*3.5;}
- // else
- // {if(200<out&&out<400)
- // {out1=out*7;}
- // else
- // {if(150<out&&out<200)
- // {out1=out*7;}
- // else
- // { if(100<out&&out<150)
- // {out1=out*10;}
- else
- // {if(100<out&&out<230)
- // {out1=out*1.5;}
- // else
- //
- { if(0<out&&out<150)
- {rout3=700;out1=out*10+rout3;}
- }
- // else
- // {if(0>out)
- // {out2=1800;}
- // else
- // out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2500>rout&&rout>=1200)
- // {out=2000;}
- // else
- // if(1200>rout&&rout>=900)
- // { out=rout*2; }
- //
- // else
- // if(900>rout&&rout>=0)
- // { out=1950; }
- // else
- // out=1950;
- // if(rout>=250)
- // {out=1800;}
- // else
- // {
- // if(250>rout&&rout>=120)
- // {out=2600; }
- // else
- // {if(120>rout&&rout>=70)
- // {out=2200; }
- // else
- // {
- // if(70>rout&&rout>=50)
- // {out=rout*30; }
- // else
- // {
- // if(50>rout&&rout>=45)
- // {out=rout*30; }
- // else
- // {
- // if(45>rout&&rout>=35)
- // { out=rout*30;}
- // else
- // { if(35>rout&&rout>=30)
- // {out=rout*45;}
- // else
- // {if(29>rout&&rout>=25)
- // {out=rout*60;}
- // else
- // {if(25>rout&&rout>=15)
- // {out=rout*30;}
- // else
- //
- // {if(15>rout&&rout>=0)
- // {out=2400;}
- // else
- // {if(0>rout&&rout>=-15)
- // {out=23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temp1>41)
- {Dac1_Set_Vol(0);}
- else
- {Dac1_Set_Vol(out1);}
- if(temperature<0)
- {
- LCD_ShowChar(60+80,150,'-',16,0);
- temperature=-temperature;
- }
- LCD_ShowChar(60+80,150,' ',16,0);
- LCD_ShowNum(120+14,160,temperature/10,2,16);
- LCD_ShowNum(140+16,160,temperature%10,2,16);
- LCD_ShowNum(134,140,set_temper,2,16);
- LCD_ShowNum(140+16,240,rout,5,16);
- LCD_ShowNum(140+16,260,rout1,5,16);
- LCD_ShowNum(140+16,280,out,5,16);
- }
- Delay_ms(10);
- t++;
- if(t==20)
- {
- t=0;
- LED2_REV;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