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555时基电路产生频率为20kHz~50kHz连续可调,输出电压幅度为1V的方波Ⅰ;

楼主:
请问使用555时基电路产生频率为20kHz~50kHz连续可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要计算占空比嘛?????

网友A(2020-07-21):
连续可调通常就是利用电位器改变阻值的方式改变充放电时间从而改变输出频率

网友B:
按此图制作即可产生频率为20kHz~50kHz连续可调,输出电压幅度为1V,占空比50%的方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连续可调通常就是利用电位器改变阻值的方式改变充放电时间从而改变输出频率

噢噢,谢谢

网友D(2021-03-27):
引用 网友B:
按此图制作即可产生频率为20kHz~50kHz连续可调,输出电压幅度为1V,占空比50%的方波

您好,请问思路是啥呀?还是一头雾水T-T电路图弄好了,还是不懂题:“产生频率范围在20~40kHz内连续可调的方波脉冲信号,输出电压幅度峰峰值不小于3.2V; ”

网友E:
1. VCC到NE555 的7脚的电阻用560R,此时占空比会49%以上,到不了50%。
2. NE555 的4,8脚接电源,1脚接地,5脚接103电容到负极,这些基本都固定的。
3. NE555 的2,6脚相连,接一个电容到负极,也是固定的,这个电容确定频率范围。
4. NE555 的3脚接输出,可以接个电位器与负极分压输出,那么可以调幅度,后面可以加一级跟随器。
5. NE555 的2,6脚与7脚之间用两个二极管IN4148和电阻560R,用于放电回路和充电回路的时间相等,这时占空比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果只要频率可调直接NE555 的2,6脚与7脚之间串联个电位器即可。
典型图如下,可以自由发挥其作用或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思路是啥呀?还是一头雾水T-T电路图弄好了,还是不懂题:“产生频率范围在20~40kHz内连续可调 ...

调频率可以,占空比那样调不了的

网友F:
使用可调电阻改名频率,在输出3脚测负载选择开漏上拉1V左右的。这样频率和占空比就可以控制输出电压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