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低电平延迟请教

楼主(2020-07-20):
目的:单片机的某一io口输出低电平再输出高电平(中间不用函数延迟也不用定时器和中断),由外部判断检测到这一io低电平时把低电平延迟50-1000毫秒都行然后再回到高电平(模拟按键)。请问这个外部的电路怎么设计越简单越好的。
有个芯片是ic2005还是3005了忘了也不用那个。能不能利用身边的电阻电容三极管等实现。
N555有方法也行这个

网友A:
用三极管和电阻可以,也是组成数字电路结构,单稳态电路了解一下。

网友B:
用另一个单片机编一个对应的程序不是更好!何必纠结用什么硬件电路呢?

网友C:
用一个比转器组成的电容延时就可以了。延时时间电容和电阻来决定。

网友D:
电容充放电电路,贼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