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v直流电机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
买了2个直流电机,一个是555型号的,一个是带齿轮箱减速的,貌似比775还大。
那个555电机卖家说接12v时5000转,接24v时1万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本来就是一个24v电机,接12v时能以50%功率工作?
直流减速电机卖家说只能接12v电压,接24v立马烧掉,而且听说我是做电动工具,就说电机堵转了要立即断电,否则也可能烧毁电机,强烈建议配个电机保护板,感觉这个电机不怎么抗造啊!
另外,想知道怎么测速,有个lm393模块不知怎么用,没有中间的滚轮,也不知测量结果怎么显示。
还有用单片机驱动用L293d还是L298n。

网友A(2020-07-21):
首先,12v时5000转,24v时1万转不存在以50%功率工作,厂家所说的是空转,如果你接上负载转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甚至同一负载24V能转,12V不能转。为什么呢?因为电机起动时电流是运行电流的3-5倍,很明现的现象就是你家附近如果有大的加工厂,而你们家用的都是早期灯泡,工厂一开电机,你们家的灯泡会一下暗很多,说明由于电机开机时电流太大,一下就周围电压拉低,造成你们家灯泡电瞬间暗。同理,24V开机电流大可能只会拉低几V,但还是能正常运行,而如果是12V同样情况,可能由于电压低过电路参数据的电压点时,电路就停止工作,再或者出现打嗝现象。

直流减速电机那款要先测到带载开机瞬间最大电流,只要稍大于开机瞬间电流就能做一个保护电路。厂家说这个不能接24V的应该 是不能接的,因为这同里面绕线有关系,线的粗细与圈数决定了它承受的工作电压,上面那款说12V与24V可用的那款是按24V电压设计的,12V时也会转,就平时我们买的12VDC风扇,它5V有的也会转是一个道理

如果想测速用先找一个霍尔芯片,在电机上装一个反光纸,再将霍尔芯片信号脚接上单片机,设定好定时时间做计数采样(可参考@坛子里频率计案例),做一个显示就能实现

网友B:
图二是一个光耦,通常都是用来检测电机的位置的,并不能检测速度,还用,所有的电机如果不做保护,堵转都会烧坏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