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前置放大电路计算求助

楼主:
如图,请问Uo的计算方法。。。。
从没见过这个形式的前放电路
自己算的和结果总对不上
求助求助

网友A(2020-07-21):
光电二极管前置放大

光电二极管前置放大电路

光电二极管前置放大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电二极管前置放大

谢谢了,有原网站链接吗,想看一下分析的过程

网友C:
直接用 虚断加虚短就分析出来了

网友D:
UO=(R1+(R1+R2)*R3/R2)*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