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闭环晶闸管不可逆直流调速系统仿真实验

楼主(2020-07-21):
这是我做的单闭环交流调速系统实验
学习电力拖动的可以看看

一、实验目的
(1)、预习并加深理解单闭环不可逆直流调速系统的原理、组成及各主要单元部件的原理;
(2)、完成单闭环直流调速调速系统的的建模仿真;
(3)、掌握参数变化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4)、熟悉Simulink仿真并应用电力系统模型进行直流调速系统的仿真。
二、实验要求
1、开环直流调速系统仿真建立开环直流调速系统的仿真模型并进行仿真,观测并绘制直流电动机的转速与电枢电流曲线。
2、转速单闭环直流调速系统仿真建立无静差转速负反馈单闭环直流调速系统模型并进行仿真,观测并绘制直流电动机的转速、电枢电流曲线。改变负载大小,观测并绘制负载改变时,直流电动机的转速、电枢电流曲线。改变系统的设计参数(比例和积分系数),观测参数变化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对比物理实验,对与物理实验中实际使用参数情况相同和不同时的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三、实验步骤
(1)、进入MATLAB,单击MATLAB命令窗口工具栏中的SIMULINK图标,或直接键入SIMULINK命令,打开SIMULINK模块浏览器窗口。
(2)、打开模型编辑窗口:通过单击SIMULINK工具栏中新模型的图标或选择File→New→Model菜单项实现。
(3)、复制相关模块:根据所设计的系统,找到需要的相关模块,以鼠标左键选中,拖入模型编辑窗口,双击模块图案,则出现关于该图案的对话框,通过修改对话框内容来设定模块的参数。
(4)、修改模块参数:双击模块图案,则出现关于该图案的对话框,通过修改对话框内容来设定模块的参数。
(5)、模块的连接:以鼠标左键点击起点模块输出端,拖动鼠标至终点模块输入端处,则在两模块间产生“→”线。当一个信号要分送到不同模块的输入端时,需要绘制分支线,通常可把鼠标移到期望的分支线的起点处,按下鼠标的右键,看到光标变为十字后,拖动鼠标直至分支线的终点处,释放鼠标按钮,就完成了分支线的绘制。
按相应的设计数据编辑送入模型编辑窗口,其中PI调节器的值根据设定值输入,如(Kp=15,(实际实验数据)),然后根据系统模块图连接各模块。
(6)、仿真模型的运行:
1.仿真参数的设置:为了清晰地观测仿真结果,需要对示波器显示格式作一个修改,对示波器的默认值逐一改动。改动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一种方法是选中SIMULINK模型窗口的Simulation→Configuration Parameters菜单项,打开仿真控制参数对话框,对仿真控制参数进行设置。 其中的Start time和Stop time栏目分别允许填写仿真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结束时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2.仿真过程的启动:单击启动仿真工具条的按钮或选择Simulation→Start菜单项,则可启动仿真过程,再双击示波器模块就可以显示仿真结果。启动Scope工具条中的第六个按钮(望远镜)[自动刻度(Autosale)],它会使当前窗中信号的最大最小值为纵坐标的上下限,从而得到清晰的仿真结果曲线。
(7)、调节器参数的调整:利用所建立的仿真模型,改变比例系数和积分系数,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振荡、有静差、无静差、超调大或启动快等不同的速度曲线。如果把积分部分取消,改变比例系数,可以得到不同静差率的响应曲线直至震荡曲线;如果改变PI调节器的参数,可以得到转速响应的超调量不一样、调节时间也不一样的响应曲线。通过对比可以理解系统的稳定性和快速性是一对矛盾,必须根据工程的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PI参数。可以利用SIMULINK软件为系统设计提供的仿真平台,选择合适的PI参数,满足系统的性能指标。
四、实验结果
1、开环时系统的转速、电流曲线

  • 单闭环不可逆直流调速系统的转速、电流曲线

3、改变负载大小,单闭环不可逆直流调速系统的转速、电流曲线

4、改变比例积分调节器的参数,观测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参数改成10,-10
影响:系统振荡次数增多,调节时间加长,减少了稳态误差

  • 对比物理实验,对与物理实验中实际使用参数情况相同和不同时的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理想化模型,去掉了外部的因素对元件的影响,对于损耗的考虑不全面,与理论值有着微小的区别。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承认仿真的结果,并以此进行分析,通过模型来理解实际状况。

以上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