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例如89、12、15等是不是可以一律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2020-07-21):
STC单片机芯片例如89、12、15等是不是可以一律外接上拉电阻,不管引脚的什么推挽等模式设置,特殊引脚除外例如外部时钟引脚、复位引脚。
这样就不管设置引脚的工作模式(准双向、推挽、开漏输出、仅为高阻)。

网友A:
其实,有些地方,用推挽输出,拿3.3k下拉电阻更合适。 这个看你的需求而定。 STC芯片开机默认IO电平为高,就算你在程序中置零,在开机瞬间,也会有个高电平。如果你电路不用反向取值,开机瞬间,总会让外部电路瞬间上电。闪灭一次,很是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些地方,用推挽输出,拿3.3k下拉电阻更合适。 这个看你的需求而定。 STC芯片开机默认IO电平为高, ...

对于我的使用来说,开始是高电平就外接PNP,除了初始化其余就看主体循环的事,所有设置都是低电平有效,这是控制输出,输入的话赋予引脚一个高电平,读取外部高低电平。所以就没有遇见你这个闪灭。我这个就是粗狂式设计,没有考虑那么细,不知道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就想避开烦人的各种工作模式。我的等级太低,不知道那个开漏、高组态、准双向、推挽等模式有什么意义,所以就和大家讨论一下,涨涨见识。

网友B:
开漏:  断开内部上拉电阻,不能输出高电平和读取外部引脚状态,如果要输出高电平就要加上拉电阻,这个应用在电池供电中,掉电模式下能减小一些待机电流,估算是减少10uA左右
高组态:电流不能流出也不能流入,在ADC时用这个状态可以减少IO内部电阻对取样电压的影响
准双向:就是默认的传统8051状态,自己去看8051的数据
推挽:有比较大(官方说是20mA)的电流吸入和输出能力,也就是说能吸能吐
这些在数据手册上都是有说明的,自己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千万不要这样子认为,这样子断定事物!上拉下拉是芯片内部封装好的,你要知道怎样设置与调配他们,另外你学得更多的话,就会明白一个I/O口不只有上拉与下拉,等你认识了STM32你就会大开眼界,更上一层。所以最好多练,多思考,而不是依赖别人给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这样子认为,这样子断定事物!上拉下拉是芯片内部封装好的,你要知道怎样设置与调配他们,另外你学 ...

嗯嗯,明白了,

网友D:
这个看你的需求而定。IO引脚的工作模式多说明功能强大 能适应不同的需要

网友E(2021-07-30):
引用 网友B:
开漏:  断开内部上拉电阻,不能输出高电平和读取外部引脚状态,如果要输出高电平就要加上拉电阻,这个应用在电 ...

ADC是应该用高阻还是开漏?两种情况是否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F:
上拉电阻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拉到高电平,同时此电阻也起到一个限流作用,下拉就是下拉到低电平。stc可以一律外拉,但是如果做不同功能一律外拉是有问题的。
推挽输出是用两个晶体管或者场效应管构成的推挽电路(在模拟电路中应用很广泛如功放驱动电机驱动等等),这个电路的特点就是输出电阻小,
所以能够驱动大的负载,从而能够使得单片机管脚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蜂鸣器、甚至更小阻抗的负载!

开漏输出:OC门的输出就是开漏输出;OD门的输出也是开漏输出。TTL电路有集电极开路OC门,MOS管也有和集电极对应的漏极开路的OD门,它的输出就叫做开漏输出。
它可以吸收很大的电流,但是不能向外输出电流。所以,为了能输入和输出电流,它使用的时候要跟电源和上拉电阻一齐用。
OC门开漏输出和OD门开漏输出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都是为了实现逻辑器件的线与逻辑,当然选用不同的外接电阻也可以实现外围驱动能力的增加。
当你应用此电路的时候,要注意应用时要加上拉电阻接电源,这样才能保证逻辑的正确,在电阻上要根据逻辑器件的扇入扇出系数来确定,
但一般mos电路带载同样的mos电路能力比较强,所以电阻通常可以选择2.2k,4.9k这样一些常用的。
具体那个引脚可以配置什么模式,需要看gpio内部结构,不能只靠想来处理问题。

网友G:
传统的Intel 8051是可以全都加上拉的,做输出用可以增加高电平输出能力,做输入用也没有什么坏处。扩展型号有的可以设置成推挽输出、高阻ADC输入……你再加上拉就不合适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ADC是应该用高阻还是开漏?两种情况是否需要接上拉电阻?

ADC设置为普通的准双向口也可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ADC是应该用高阻还是开漏?两种情况是否需要接上拉电阻?

这是STC8F芯片手册中提及到的。好像设置为ADC输入口后,单片机会强制性将此端口设置成高阻输入模式,不管你原来怎样设置。

网友J:
我原来一个公司做工业非标仪表,用AT89s52,P0--P4都加排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K:
你不可能全都上拉,有些口如ADC之类的,必须高阻模式,你上拉了,ADC就不准了。但是,如果上拉了,端口模式设为开漏(PxM0,PxM1都为1)是最好的。高电平由上拉电阻提供,低电平有单片机自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