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怎么用代码将LCD屏熄灭 求帮助

楼主(2020-07-21):
(无正文)

网友A:
不供电不就灭了么?将LCD供电用一们开关管或MOS管控制,stm32输出高低电平就行啊

网友B:
如下电路,亲测可用。

网友C:
是想问清屏吗?

网友B:
刚才没留意,楼主问的是用代码控制LCD屏熄灭。
这个LCD屏熄灭可以理解为关闭显示或关闭背光,这两个都是有相应指令的,每种显示屏都不尽相同具体要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没留意,楼主问的是用代码控制LCD屏熄灭。
这个LCD屏熄灭可以理解为关闭显示或关闭背光,这两个都是有 ...

我用的是hx8357d的,但数据手册是英文版的,英语能力一般,没找到。一般关闭背光的代码是咋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想问清屏吗?

只想关闭背光,型号是hx8357d的

网友D:
看下手册,看下有没有背光的引脚,io控制就行

网友E:
用IO口控制,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F:
很多屏都有开显示和关闭显示的指令的,比如0XAF是就是开启st7571驱动的液晶屏显示  0XAE就是关闭显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想关闭背光,型号是hx8357d的

背光灯是硬件控制的

网友G:
背光不要直接接电源,可以通过三极管或MOS管接IO口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hx8357d的,但数据手册是英文版的,英语能力一般,没找到。一般关闭背光的代码是咋样的啊?

【这里】不是有数据手册吗

网友H:
如果仅仅是用代码的话可以根据屏幕的数据手册,向屏幕发送相应的指令即可

网友I:
lcd打开和关闭都有对应的函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