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可以跑linux的mcu

楼主(2020-07-21):
全志或者rk系列的把,性价比高一些,做出来体积可以小一点的那种。。。。或者其他厂商的也可以,关键价格不要太高(单芯片超过60就不说了,整不起。。。。),资料要全,方便入门的那种(指有开发板或者核心板),有大佬推荐吗。
还有不要水贴,分随便拿

网友A:
新唐的RM9,还带DDR RAM。

网友B:
新唐的NUC977,也有对应的开发板,就是对新手不太友好,有资料,但是教程没多少

网友C:
各种基于ARM cortex M的MCU,例如STM32

网友D:
用ZYNQ,ARM和FPGA都有

网友E:
理论上应该都能跑的,因为MCU也是一个小型的CPU ,只不过性能没有CPU那么强而已

网友F:
k210,二十多块钱一片,带神经网络加速

网友G:
各种基于ARM的MCU,最好是那种带TFT驱动的,新塘的性价比高。

网友H(2022-02-23):
引用 网友C:
各种基于ARM cortex M的MCU,例如STM32

胡扯., STM32什么时候能跑linux了? 它又不带MMU 内存管理单元

网友I:
基于ARM的CU吧

楼主:
全志系列的F1C200S,还有v3s这些都可以,f1c200s的最下系统板某一个宝才60左右,v3s的贵一些,话说esp32有人移植了Linux,我还没深入了解,你可以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胡扯., STM32什么时候能跑linux了? 它又不带MMU 内存管理单元

STM32MP1

网友K:
STM32MP1系列是能跑,但是超出楼主的预算了。

网友L:
香橙派这些上的CPU都可以吧,,全志的H2、H3这些,某一个宝上单板也才一百多。。

网友M:
可以参考一下B站稚晖君的夸克电脑用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