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C语言程序直接定义int a ,那int事实上有很多种,那编译器是如何区分的呢

楼主:
看到很多程序直接定义int a ,那int事实上有很多种,那编译器是如何区分的呢

网友A(2020-07-21):
不知道你是怎么看书的
int 就是int,它只有一种呀
long int和int是两种不同的数据类型,英文字母都不一样的呀!字面明明多出了一个"long"
编程是严谨的东西,不是说看起来差不多不就是一样的,鬼和黑鬼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呀
long int有了long 编译器自然是知道这数据类型就是long int型了你给的图片中没有一样是相同的数据类型,英文单词明明都是不一样的了,它怎么就是int有很多种呢
而且,你的图片中也标明了int这个数据类型
总之:long int就是long int,int就是int

网友B:
其他的前面都加了限制你看不到吗?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

网友C:
硬是给整愣了,int有很多种???What?我还一脸认真的看,怀疑自己所学。你还是多看看基础书吧!

网友D:
int 只有一种哦,长度为两个字节,整型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看书的
int 就是int,它只有一种呀
long int和int是两种不同的数据类型,英文字母都不一样的 ...

豁然开朗  哈哈  学习玉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nt 只有一种哦,长度为两个字节,整型数据

假如int a=65535  这本身就是错的对吧!int 100和int200占用的内存是一样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假如int a=65535  这本身就是错的对吧!int 100和int200占用的内存是一样的吗

长度指占用的内存(寄存器),比如8位的51单片机一个寄存器由8个0和1组成(触发器),
int a=65535;指的是定义变量a,并分配两字节RAM给它,且数值为65535,也就是寄存器的状态为1111111111111111,
int长度为两字节,数值变化时某位的0和1会变化。但不管数值是多少,其长度不会变

网友F:
int只有一种,图里的那些前面都有修饰词,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