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01模块继电器制作手机APP远程遥控智能开关

楼主(2020-07-21):
这是一款使用ESP8266-01模块继电器制作手机APP远程遥控智能开关,它能实现远程遥控、定时、倒计时控制。电路简单,适合新手入门制作,下图是用这个智能开关制作的小灯模型。下面我就把程序代码及相关资料分享给大家。

遥控小灯

遥控小灯

WIFI继电器模块

WIFI继电器模块

接线示意图

接线示意图

烧写器

烧写器

Arduino源程序如下:

#define BLINKER_PRINT Serial
#define BLINKER_WIFI

#include <Blinker.h>

char auth[] = "436500fea753";
char ssid[] = "CMCC000";
char pswd[] = "nvs123";

// 新建组件对象
BlinkerButton Button1("btn-abc");
BlinkerNumber Number1("num-abc");

int counter = 0;

// 按下按键即会执行该函数
void button1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digitalRead(LED_BUILTIN));
}

// 如果未绑定的组件被触发,则会执行其中内容
void dataRead(const String & data)
{
    BLINKER_LOG("Blinker readString: ", data);
    counter++;
    Number1.print(counter);
}

void setup() {
    // 初始化串口
    Serial.begin(115200);

    #if defined(BLINKER_PRINT)
        BLINKER_DEBUG.stream(BLINKER_PRINT);
    #endif

    // 初始化有LED的IO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初始化blinker
    Blinker.begin(auth, ssid, pswd);
    Blinker.attachData(dataRead);
    Button1.attach(button1_callback);
}

void loop() {
    Blinker.run();
}

网友A:
单片机是在下载器上的那颗32脚的吗?通过烧录程序后,是用ESP2866 作为主控,控制继电器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在下载器上的那颗32脚的吗?通过烧录程序后,是用ESP2866 作为主控,控制继电器对吗?

是直接用WIFI继电器模块制作的,模块上有一个ESP8266-01WIFI模块。程序是烧进WIFI模块中。

网友B(2020-08-28):
这个要下载来看看,感谢分享。

网友C:
没看很明白。我已经有模块 有烧写器了,怎么烧写?没有烧写软件啊

网友D:
此资料甚好,载下来瞧瞧

网友E(2020-11-21):
打广告的Do

网友F:
初学者,终于找到了这个比较详细的

网友G(2021-12-17):
楼主,下载下来的附件,文件夹里没货呀,APP文件夹里没有APP,程序代码文件夹里没有程序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下载下来的附件,文件夹里没货呀,APP文件夹里没有APP,程序代码文件夹里没有程序代码

附件里面只有APP图片和程序

网友H:
核心  是蓝牙通讯开发

网友I(2022-05-21):
广告贴!
网友说的对,打广告的Do

网友J:
没下载附件,不过很明显,这个不能称之为单片机源程序了,而是ARDUINO程序,楼主应该说清楚并且说明程序的下载方法。WiFi账密应该采用web输入的方式更灵活方便。:

网友K(2022-07-25):
不是远程吧 只能在同一WiFi下使用

网友L(2024-03-24):
找了半个月总算找到了

网友M:
广告,就不要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