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报错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main.h"

楼主(2020-07-21):
哪位大神帮帮忙。在使用IAR创建新新工程时,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main.h"

网友A:
指定的文件夹里面没有main.h文件的索引,在工程里面加上这个文件,如果有加的话,看下文件名是否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的文件夹里面没有main.h文件的索引,在工程里面加上这个文件,如果有加的话,看下文件名是否出问题了

谢谢、是在规定的路径下没有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