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MSP430的开发板

楼主(2020-07-21):
之前使用的是STC 的51单片机,打算入手MSP430,哪款开发板的比较好,附带例程详细点的

网友A:
如果不在乎价格的话,就选贵的,毕竟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B:
搬运:MSP430,stc单片机的优缺点:bai  MSP430优点:  电压du低,功耗低zhi,3.3V供电,16位,运行速度快,内置硬件乘法dao器,乘除法运算都为单周期指令,片内集成资源丰富,有两组普通I\O口具有中断功能;  MSP430缺点:  1、工作电压偏低,1.8V-3.6V,对于很多5V的系统来说接口电路颇为麻烦;  2、 熔丝位烧录只有1次,就是加密以后只能靠BSL对FlashMemory进行刷新,当然设计了BootLoad除外,这个缺陷却又是430的独特魅力(加密性超强);  3、I/O无保护,过压过流会立即击穿,但是I/O的阻抗和灵敏度很高;  4、片内无EEPROM,对于一些特殊用途,Info区的操作比EEPROM麻烦。  stc单片机优点:  1、加密性强,很难解密或破解;  2、超强抗干扰;  3、三大降低单片机时钟对外部电磁辐射的措施;  4、超低功耗。  stc单片机缺点:  功耗较高,5V供电,8位,运行速度慢,无硬件乘法器,乘除法运算都为4周期指令,片内集成资源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