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立车电源选用问题

楼主(2020-07-21):
最近想用纯模块组装一辆直立,但是选用电池的时候商家有的卖20C左右的,也有10C左右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了(电机12V的),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还有就是自己在DIY的时候,选用电源除了考虑电压还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我以前做过飞卡直立,一般来说10c足够用了,主要看电机10c相当于10倍放电,除非你的车很重,或者起步很凶可以换20c的,不然,10c直接就够用了,实在不行可以并联超级电容,分分钟给你提很多C.一般在自diy的时候,建议先依据车模大小确定电池的大小选择方案,小车尽量选择8.4V以下的,相对大一点的车可以选择大一点的电池,其次确定电源方案,11.1V及以下可以选择升降压、升压,降压三种方案,12v以上的电池仅可以选择降压和升降压方案,同时如果不做节能的话,可以直接选择线性ldo(因为线性ldo便宜),否则大压差下,线性ldo转换不高,会导致电池损耗加大,对了电机还有机械结构做车也要考虑,就说这么多,怕劝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过飞卡直立,一般来说10c足够用了,主要看电机10c相当于10倍放电,除非你的车很重,或者起步很凶可 ...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