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与V90伺服PROFINET通信故障

楼主(2020-07-21):
最全西门子1200与V90伺服PROFINET通信故障解决方法

V90 PN可以通过PROFINET通信与PLC连接,通过PROFIDrive报文实现PLC对V90的通信控制时,经常会出现以下故障。
1. 如果正常运行时出现PROFINET通讯中断,该怎么检查。
(1) 首先需要检查确认网线的状态,可以通过观察PLC、交换机、V90 PN设备接口上的指示灯进行快速确认,有些不符合工业规范,特别是抗干扰差的接头和网线会导致通讯意外中断。
(2) 使用计算机的ping命令进行IP的确认,检查设备能否正常连接,例如:在计算机"开始"->" 运行"中输入cmd,随后输入ping 192.168.1.2 (举例的V90 IP地址),测试前需要确保计算机的IP地址和测试地址处于同一网段。
(3) 务必要检查IP地址是否有冲突,务必需要检查设备名称(DeviceName)是否冲突。
(4) 检查控制器PLC是否有切换到停止 STOP的状态,可以通过PLC的指示灯和PLC 诊断缓冲区进行确认。(5) 检查V90的通信网络中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的配置是否与PLC项目中的配置相同
2. V-Assistant 调试软件无法在线连接V90
检查调试软件的版本是否过低,而驱动器固件版本高?请使用最新版本的调试软件。为了确保在线调试的稳定性,西门子建议使用不超过 3 m、两端带磁环以及带屏蔽的 USB 电缆。
3. 通过博途软件中的V90 HSP无法在线连接V90 PN
(1) 首先需要检查确认网线的状态,可以通过观察PLC、交换机、V90 PN设备接口上的指示灯进行快速确认,有些不符合工业规范,特别是抗干扰差的接头和网线会导致通讯意外中断。(2) 使用计算机的ping命令进行IP的确认,检查设备能否正常连接,测试前需要确保计算机的IP地址和测试地址处于同一网段。(3) 务必要检查IP地址是否有冲突,务必需要检查设备名称(DeviceName)是否冲突。(4) 检查项目中配置的V90 PN固件版本是否与实际设备相同。(5) 检查V90的通信网络中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的配置是否与PLC项目中的配置相同
4. 通信时为什么PLC能收到数据,却无法下发数据到 V90 PN
V90 PN控制字1第10位(Bit 10)的定义含义是由PLC来控制( Master control by PLC ),所以,当PLC与驱动通讯时,需要首先把此位置1 。常见的PLC发送控制字STW1 为16#047e或047f中的数字4即对应着此位置1,如果没有置位Bit10则通讯数据无法发送到驱动器中。
5. PLC与V90 PN通信时报F8501故障
PROFINET 的设定值接收中断,可能的原因:• PROFINET 连接中断• 控制器关闭• 控制器设为 STOP 状态• V90 PN的设备名称及IP地址与项目中设置的不同
6. PLC与V90 PN通信时报F1910故障
现场总线接接收设定值的过程被中断:• 总线连接中断。• PLC关闭或是STOP状态。
7. PLC与V90 PN通信时报F1912故障
PROFIdrive 时钟周期同步操作失败:• 检查总线连接是否正常,是否没有配置IRT通信方式及拓扑连接是否正确。• PLC及驱动通信报文的设置是否一致。
8. PLC与V90 PN通信时报A1932报警
V90 PN出厂时默认设置的通信报文是105,它用于等时同步IRT应用,如果PLC组态V90时选择了其他报文,如3号报文,驱动器就会出现A1932报警。请在PLC和V90中使用相同的通信报文。配置正确后报警自动消失。
选择111报文时,博途中可以通过FB284库指令对伺服进行控制,编程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