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报错main_plas.c(8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P2'

楼主(2020-07-21):
附上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KEY P3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char read_KBD(void)
{
  static char key_state=0;
unsigned char key_press,key_return=0;
unsigned char key1,key2;
KEY=0xf0;
key1=KEY&0xf0;
KEY=0x0f;
key2=KEY&0x0f;
key_press=key1|key2;

switch(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if(key_press!=0xff) key_state=key_state_1;
  break;

  case key_state_1:
   if(key_press!=0xff)
   {
     if(key_press==0x7e) key_return = 7;   //S7
      if(key_press==0x7d) key_return = 6;   //S6
     if(key_press==0xde) key_return = 15;  //S15
     if(key_press==0xdd) key_return = 14;  //S14
   }
   else
    key_state=key_state_0;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key_press==0xff) key_state=key_state_0;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18432000L
#define T1MS (65536-FOSC/12/1000)   //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2T mode

sbit TEST_LED = P1^0;               //work LED, flash once per second

WORD count;                         //1000 times counter
WORD key_count;

unsigned char code T_display[]={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de T_CO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char key_val;
unsigned char key_table[2];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char i;
    TL0 = T1MS;                     //reload timer0 low byte
    TH0 = T1MS >> 8;                //reload timer0 high byte
   if (key_count-- == 0)
  {
    key_count = 10;                //10ms
   key_val=read_KBD();
   if(key_val!=0)
   {
     key_table[0] = key_val/10;   //ʮλ
    key_table[1] = key_val%10;    //¸öλ
   }
  }
    if (count-- == 0)               //1ms * 1000 -> 1s
    {
        count = 1               //1ms
        P2=0xe0;P0=~T_display[key_table[i]];P2=0x00;
     P2=0xc0;P0=T_COM[i];P2=0x00;
     i++;
     if(i==2) i=0;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set timer0 as mode1 (16-bit)
    TL0 = T1MS;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T1MS >> 8;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count = 0;                      //initial counter
    while (1);                      //loop
}

求大佬解答一下,就是找不到哪里出错了

网友A: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char i;
    TL0 = T1MS;                     //reload timer0 low byte
    TH0 = T1MS >> 8;                //reload timer0 high byte
   if (key_count-- == 0)
  {
    key_count = 10;                //10ms
   key_val=read_KBD();
   if(key_val!=0)
   {
     key_table[0] = key_val/10;   //ê???
    key_table[1] = key_val%10;    //????
   }
  }
    if (count-- == 0)               //1ms * 1000 -> 1s
    {
        count = 1;               //1ms
        P2=0xe0;
                        P0=~T_display[key_table[0]];
                        P2=0x00;
     P2=0xc0;
                        P0=T_COM;
                        P2=0x00;
     i++;
     if(i==2) i=0;
    }
}

网友B:
count = 1               //1ms
这一句后面没有分号,改为
count = 1;               //1ms

网友C:
没有分号。其实这种你直接百度就出来了的

网友D:
第74行count = 1 没有分号

网友C:
语法问题,没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