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单片机程序会占用这么大RAM?

楼主:
程序如下,我使用的单片机有64字节RAM,这个程序却需要133字节RAM,求解是程序本身这么大还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White 0xFFFFFF
#define Black 0x000000
#define Red 0x00fe00
#define Blue 0x0000fe
#define Green 0xfe0000
#define nWs 20
#define NOP()_nop_;
unsigned long idata WsDat[nWs];
unint Mod;
sbit Din = P2^3;
sbit key = P2^0;

void delay(unint z)  //1ms
{
        unchar a,b;
        while(z--)
        for(b=118;b>0;b--)
        for(a=18;a>0;a--)
        ;
}
void h_dat0()
{
        Din = 1;_nop_;
        Din = 0;_nop_;_nop_; _nop_;
}

void h_dat1()
{
        Din = 1;_nop_;_nop_;_nop_;
        Din = 0;_nop_;
}

void Reset(void)
{
  Din = 0;
  delay(1);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_Data(unsigned long LED_DAT)
{
        unsigned char t;

        for(t=0;t<24;t++)
        {
                if(0x800000 == (LED_DAT & 0x800000) )
                {
                h_dat1();
                }
                else
                {
                h_dat0();
                }
                LED_DAT<<=1;
        }
}
//发送所有字节
void WS_SetAll()
{
        unsigned char j;

         for(j=0;j<nWs;j++)
        {
                Send_Data(WsDat[j]);
        }
        Reset();
}

//求绝对值
unsigned char abs0(int num)
{
        if(num<0)
           num = -num;
        return (unsigned char) num;
}
//颜色渐变算法
unsigned long ColorToColor(unsigned long color0, unsigned long color1)
{
        unsigned char  Red0, Green0, Blue0;
        unsigned char  Red1, Green1, Blue1;
        int                          RedMinus, GreenMinus, BlueMinus;
        unsigned char  NStep;
        float                  RedStep, GreenStep, BlueStep;
        unsigned long  color;
        unsigned char i;

        Red0   = color0>>8;
        Green0 = color0>>16;
        Blue0  = color0;

        Red1   = color1>>8;
        Green1 = color1>>16;
        Blue1  = color1;

        RedMinus   = Red1 - Red0;
        GreenMinus = Green1 - Green0;
        BlueMinus  = Blue1 - Blue0;

        if( abs0(RedMinus) > abs0(GreenMinus) )
                NStep=abs0(RedMinus);
        else
                NStep=abs0(GreenMinus);
        if( NStep < abs0(BlueMinus) )
                NStep=abs0(BlueMinus);

        RedStep   = (float)RedMinus   / NStep;
        GreenStep = (float)GreenMinus / NStep;
        BlueStep  = (float)BlueMinus  / NStep;

        for(i=0;i<NStep;i++)
        {
                Red1   = Red0   + (int)(RedStep   * i);
                Green1 = Green0 + (int)(GreenStep * i);
                Blue1  = Blue0  + (int)(BlueStep  * i);

                color  = (((unsigned long)Green1<<16)&0XFF0000) | ((Red1<<8)&0XFF00) | Blue1&0XFF;
                WsDat[i] = color;
                WS_SetAll();
                delay(20);
        }

        return color;
}

void main()
{

        while(1)
        {

        ColorToColor(Red,Green);
        }

}

网友A(2020-07-21):
#define nWs 20
unsigned long idata WsDat[nWs];
你看嘛,一个long是4字节,这里有20个就80字节了

网友B:
数据太大了
White 0xFFFFFF,这可是一个24位的数据,参与运算的话,就要用一个32位就是4个字节的空间
尽量使用占用空间小的数据类型

网友C:
unsigned long idata WsDat[nWs];

网友D:
懂了,long变量占用太多字节

网友E:
你设的都是长整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