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问题,想找一个一次性锂电池给电路板充电

楼主:
想找一个一次性锂电池给电路板充电,容量大概一万二到两万之间,从τ 宝上找了一款,但它写的是燃气表,流量计仪表电池,我想问下这种电池可以给电路板充电吗,如果不能的话那要什么样的电池?

网友A(2020-07-23):
用这个电池直接给电路板供电不好吗?为什么要用来充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不是给电路板充电的,3.6V的一次性锂电池一般是焊在线路板上当备用电池,在没有外加电源时由这个电 ...

因为功能需求,要用电池长时间供电,没有外加电源

网友C:
这个电池不是给电路板充电的,3.6V的一次性锂电池一般是焊在线路板上当备用电池,在没有外加电源时由这个电池供电给某些电路,适用于一些芯片不能断电的场合。用得较多的是带时钟功能的线路板,不能断电后下次来电时时间又从0开始吧。

网友D:
给电路板充电?充电要求有电压差。所以板子电压要低于3.6v,也别差出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