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状态寄存器PSW中F0怎么用?具体一些,拜托

楼主(2020-07-21):
求问???单片机程序状态寄存器PSW是什么,有什么用,具体第六位F0是如何使用的?具体一些,拜托

网友A:
什么单片机?数据手册发出来,寄存器这么多不记得了,直接操作寄存器一般用移位,然后寄存介绍下面有位的说明

网友B:
这不就是8051的PSW状态寄存器吗?
如果你用C,就不用管这个
如果你用汇编,就去看数据手册
像F0这种不怎么用的位,你是怎么要用到的呢?应该会用相关的说明吧?

网友C:
51单片机的PSW寄存器  F0(PSW.5)用户使用的状态标志位。这个你可以任意使用。

F0:用户定义标志位, 可清零或置一, 用做判别(你自己喜欢怎么用都行);
根据F0条件 (F0=1或0)决定程序执行方式

F0是寄存器PSW中的一位,编写程序时,可以直接使用,就像TR0,TR1,EA,ET0这些标志位一样,是可以位寻址的,用汇编语言写程序时,可以直接写:SETB  F0,CLR  F0。

用C语言写程序,也是可以直接写的,F0=0;   F0=1;

所以,不论用什么语言写程序,都不需要定义的,要再定义,反倒重复了会现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