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和传感器的连接问题(详细问题请见帖子内)

楼主:
题主单片机小白一名,最近做项目要用到HC-SR04超声波模块(就是下图这款)

想把它放置在平板支撑的人的身体下方实时测量其到地面的距离并发送到51单片机(后面有可能换成STM32)上显示,但是总不能把整个板子都放在人的身体上呀,于是就想能不能只把测距相关模块单独拿出来,但是要是单片机和传感器之间用杜邦线连接太短了,有没有什么通信方式就是能远距离连接单片机和传感器模块的?(要是无线的那更好了)

网友A(2020-07-21):
这问题好怪?
你这是什么项目啊?要是就一个单片机的话可以用小点的单片机都放在人下面啊,要是单片机还要放在外面的话,也用不着无线的啊,可以把超声波模块放在地面上,检测人与它的距离,然后接四根线出来就好,不一定非要用杜邦线的,直接焊上就好,不然还可以用一头母一头镀锡的杜邦线来延长,或者杜邦线公母头相插延长,都可以,
我感觉如果超声波模块再加个无线模块就不如直接把单片机放超声波模块旁边,或者直接拿4根线连出来,也不至于用无线啊
这个信号传输是要求时间精度的吧,用无线不知道行不行
你可以在超声波模块上焊一个microUSB口,然后在单片机端焊一个USB口,虽然这个数据传输不是USB协议,理论上不应该用这个接口的,不过可以通过USB数据线连接,不知道行不行
最简单的就是找四根够长的线一连就行,没这么复杂

网友B:
如果用无线模块也要连单片机来处理数据,最好的方式是把模块放在地上测其与人的距离,然后单片机可以与电脑通过蓝牙或Wi-Fi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