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DIY怎么能没有电子假负载!自己动手用TL431+LM324制作一个!

楼主(2020-07-21):
自己动手DIY一个电子假负载!压缩包中含有原理图 PCB文件 说明!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基本电路形式是TL431提供基准电压,检流电阻采用0.2欧康铜丝、运放误差放大,与MOS管一起组成恒流电路。

1.使用4只T0-220封装的MOS管(110N80 110A/80V)配CPU散热器.

代换:型号75NF75 80NF70  HRF3250 IRF1010  IRF1405 047an08ao等等, 也可用IRF 250 260等TO-247封装管

2.板子用12V电源供。

3.散热片和12V DC座负极不能同时与金属外壳导通!

4.板子接数字双显表头时 表头的供电细红线接+12V细黑线不用接GND (接了电流不准)!

5.A+-接表头的电流粗红黑线V+接表头的电压测试细黄线,IN是 测试输入端 ,接红黑测试端就是接被测电源。

6.功率管涂导热硅脂直接拧紧到散热片上,必须接好散热器之后在上电调试!否则会高温烧坏功率管!

注:被测电源的正负极一定不要接反,否则会烧坏击穿MOS功率管!

R14换为15K-18K测试电流可增大至10A

注意可调电位器的接法!不要错!

防反接:1.输入端正极串接一个大电流二极管,如 20A10防反接二级管:

注:电压表细黄线要接在二极管外侧 就是接被测电源正极。

网友A:
要是能加个电流,电压检测显示,就比较完美了、

楼主:
J1测试接口靠近康铜丝为正极  J2位置电流表接口

网友B(2020-12-25):
功率怎么搞大一点?四个管只少要做到500-600W,还有就是如何增加恒压功能?

网友C:
最大多大电流,功率多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