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引脚标识方法的问题,SDA\SCL与mosi、miso、sclk

楼主:
看多了技术手册迷糊了,有一些期间上标D0\D1\RES\DC\CS,但是还有一些器件上面标SDA\SCL(SCK)\RES\DC\CS,然后再看spi的官方标法mosi、miso、sclk(sck),我迷糊了,我知道mosi是主机输出从机输入,miso是主机输入从机输出,但是怎么和上述期间连接呢。

网友A(2020-07-22):
4线SPI是mosi、miso、sclk(sck)、cs。这些器件标的D0\D1\RES\DC\CS;SDA\SCL(SCK)\RES\DC\CS,是一个引脚有多个功能用/隔开。你所发的这个引脚对应的SPI功能是连接CS引脚。其他的如SDA是I2C功能的SDA引脚。引脚具体是什么功能可以软件设定的,默认是IO口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线SPI是mosi、miso、sclk(sck)、cs。这些器件标的D0\D1\RES\DC\CS;SDA\SCL(SCK)\RES\DC\CS,是一个引脚 ...

spi如果只要输送出数据不接受数据或者仅仅只是接受数据不输出数据的话就只有两个脚就够用了

网友B:
spi3线模式是为了主机和从机相互通信,如果仅仅只是发送或者仅仅只是接受,那么只要两个IO就可以了,你可以网上搜一下spi的only transimt配置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pi如果只要输送出数据不接受数据或者仅仅只是接受数据不输出数据的话就只有两个脚就够用了

是可以只要两个引脚。我驱动LCD屏就只要发送和时钟。

网友C:
最好的师傅是原版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