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四个独立按键分别控制同时显示的四个显示器,其他三个显示器会同步刷新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0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sbit wei1=P2^4;
sbit wei2=P2^5;
sbit wei3=P2^6;
sbit wei4=P2^7;

uint a,b,c,d;
uint e=0;
uchar code sz[]={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10;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EA=1;
ET1=1;
TR1=1;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2;j>0;j--);
}

void display(uint a,uint b,uint c,uint d)
{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delay(5);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b];
delay(5);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delay(5);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elay(5);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if(k1==0)
                {
                        delay(10);
                        if(k1==0)
                        {
                                a++;
                        while(k1==0)
                        if(a>9)
                                a=0;
                        else
                                a=a;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b++;
                        while(k2==0)
                        if(b>9)
                                b=0;
                        else
                                b=b;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c++;
                        while(k3==0)
                        if(c>9)
                                c=0;
                        else
                                c=c;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d++;
                        while(k4==0)
                        if(d>9)
                                d=0;
                        else
                                d=d;
                        }
                }

}

void  main()
{
timer1_init();
a,b,c,d=0;
        while(1){
display(a,b,c,d);
        }
}

网友A(2020-07-22):
加按键松手检测:while(!k1);...while(!k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按键松手检测:while(!k1);...while(!k4);

请问可以具体点嘛,我刚学这个所以不是很理解,拜托了

网友C:
这样改写按键与显示互不干扰,不必开定时器。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0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uchar a,b,c,d;
uchar count;
bit sign;
uchar num;
uchar code sz[]={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data dis_buf[4];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2;j>0;j--);
}

void display()
{
        dis_buf[0]=sz[a];
        dis_buf[1]=sz[b];
        dis_buf[2]=sz[c];
        dis_buf[3]=sz[d];
        duan=0x00;//段消隐
        P2&=0x0f;//位清0
        P2|=~(0x10<<num);//直接驱动
//        P2|=(0x10<<num);//加三极管驱动
        duan=dis_buf[num];//送段码
        num++;
        num%=4;
}

void main()
{
        while(1)
        {
                if(!k1 || !k2 || !k3 || !k4)
                {
                        count++;//消抖计数
                        if(count>=10 && sign==0)
                        {
                                sign=1;//锁定键态
                                if(!k1){a++;if(a>=10)a=0;}
                                if(!k2){b++;if(b>=10)b=0;}
                                if(!k3){c++;if(c>=10)c=0;}
                                if(!k4){d++;if(d>=10)d=0;}
                        }
                }
                else{count=0;sign=0;}
                display();
                delay(1);//控制主循环周期约1ms
        }
}

网友A:
我的按键代码是这样的:{char a=0;while(++a==0&&!k1);k=~k;while(!k1);return k;}能理解?判断按下与消抖,执行,检测松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写按键与显示互不干扰,不必开定时器。

大佬,你这个代码的效果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哦,我想要的效果是四个数码管一开始全部显示为0000,当我按下第一个按钮,其他三个数码管不变,只有第一个加1,依次类推(按下按钮时,四个数码管全部不会发生变化,松开按钮后,对应的数码管加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按键代码是这样的:{char a=0;while(++a==0&&!k1);k=~k;while(!k1);return k;}能理解?判断按下与消抖 ...

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在我的代码上进行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这个代码的效果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哦,我想要的效果是四个数码管一开始全部显示为0000,当我按 ...

不过还是十分感谢您的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这个代码的效果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哦,我想要的效果是四个数码管一开始全部显示为0000,当我按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0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sbit wei1=P2^4;
sbit wei2=P2^5;
sbit wei3=P2^6;
sbit wei4=P2^7;

uint a,b,c,d;
uint e=0;
uchar code sz[]={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10;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EA=1;
ET1=1;
TR1=1;
}
void  stop()
{
EA=0;
ET1=0;
TR1=0;
}

void start()
{
EA=1;
ET1=1;
TR1=1;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2;j>0;j--);
}

void display(uint a,uint b,uint c,uint d)
{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delay(1);
P0=0XFF;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
delay(1);
P0=0XFF;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delay(1);
P0=0XFF;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elay(1);
P0=0XFF;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if(k1==0)
                {
                        delay(10);
                        if(k1==0)
                        {
                                stop();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while(k1==0);
                                while(!k1);
        a++;
                        if(a>9)
                                a=0;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stop();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
                        while(k2==0);
                                        while(!k2);
        b++;
                        if(b>9)
                                b=0;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stop();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while(k3==0);
                                        while(!k3);
         c++;
                        if(c>9)
                                c=0;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stop();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while(k4==0);
                                        while(!k4);
        d++;
                        if(d>9)
                                d=0;

                         }
                }
                start();
}

void  main()
{
timer1_init();
a,b,c,d=0;
        while(1){
display(a,b,c,d);
        }
}

您看一下,这是我最新修改的代码,现在的问题是,按下按键时,只显示按键对应的数码管,其他三个数码管不显示,松开按钮后按键对应的数码管加1,其他不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在我的代码上进行修改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0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sbit wei1=P2^4;
sbit wei2=P2^5;
sbit wei3=P2^6;
sbit wei4=P2^7;

uint a,b,c,d;
uint e=0;
uchar code sz[]={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10;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EA=1;
ET1=1;
TR1=1;
}
void  stop()
{
EA=0;
ET1=0;
TR1=0;
}

void start()
{
EA=1;
ET1=1;
TR1=1;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2;j>0;j--);
}

void display(uint a,uint b,uint c,uint d)
{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delay(1);
P0=0XFF;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
delay(1);
P0=0XFF;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delay(1);
P0=0XFF;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elay(1);
P0=0XFF;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if(k1==0)
                {
                        delay(10);
                        if(k1==0)
                        {
                                stop();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while(k1==0);
                                while(!k1);
        a++;
                        if(a>9)
                                a=0;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stop();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
                        while(k2==0);
                                        while(!k2);
        b++;
                        if(b>9)
                                b=0;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stop();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while(k3==0);
                                        while(!k3);
         c++;
                        if(c>9)
                                c=0;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stop();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while(k4==0);
                                        while(!k4);
        d++;
                        if(d>9)
                                d=0;

                         }
                }
                start();
}

void  main()
{
timer1_init();
a,b,c,d=0;
        while(1){
display(a,b,c,d);
        }
}

这是我最新修改的代码,还有一个显示问题:当按下按键时,只有按键对应的数码管会显示,其他三个都不显示,松开按键之后四个数码管会全部显示,并且按键对应的数码管加1,现在就是想按下按键时,四个数码管全部显示,松开只有按键对应的数码管数字加1,其他不变(也不会闪动)

网友A: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char aa=0;
while(k1==0&&++aa==0)if(++a>9)a=0;
while(k2==0&&++aa==0)if(++b>9)b=0;
while(k3==0&&++aa==0)if(++c>9)c=0;
while(k4==0&&++aa==0)if(++d>9)d=0;
while(!k1||k2||k3||l4);
}

网友D:
四个数码管开始运行显示为0000,当按下第一个按钮,其他三个数码管不变,只有第一个加1,依次类推(按下按钮时,对应的数码管加1)

网友A:
void display(uint a,uint b,uint c,uint d)
{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delay(5);
duan=0;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b];
delay(5);
duan=0;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delay(5);
duan=0;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elay(5);
duan=0;
}

网友A:
void  main()
{
timer1_init();
char a=0,b=0,c=0,d=0;
        while(1){
display(a,b,c,d);
        }
}

网友A:
void display(char a,char b,char c,char d)
{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delay(5);
duan=0;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b];
delay(5);
duan=0;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delay(5);
duan=0;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elay(5);
duan=0;
}

网友A:
你老按住按键干嘛?要修改也行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char aa=0;
while(k1==0&&++aa==0)if(++a>9)a=0;
while(k2==0&&++aa==0)if(++b>9)b=0;
while(k3==0&&++aa==0)if(++c>9)c=0;
while(k4==0&&++aa==0)if(++d>9)d=0;
while(!k1||k2||k3||k4)display(a,b,c,d);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老按住按键干嘛?要修改也行

您方便发一下完整的吗?有点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您方便发一下完整的吗?有点乱

我刚刚根据您修改的代码去执行的时候,按键时没有效果的

网友A: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if(k1==0)
                {
                        delay(10);
                        if(k1==0)
                        {
                                stop();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a++;
                        if(a>9)
                                a=0;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stop();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

        b++;
                        if(b>9)
                                b=0;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stop();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c++;
                        if(c>9)
                                c=0;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stop();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
                        if(d>9)
                                d=0;

                         }
                }
                start();
}

网友A: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0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sbit wei1=P2^4;
sbit wei2=P2^5;
sbit wei3=P2^6;
sbit wei4=P2^7;

uint a=0,b=0,c=0,d=0;
uint e=0;
uchar code sz[]={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10;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EA=1;
ET1=1;
TR1=1;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2;j>0;j--);
}

void display(uint a,uint b,uint c,uint d)
{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delay(1);
P0=0XFF;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
delay(1);
P0=0XFF;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delay(1);
P0=0XFF;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elay(1);
P0=0XFF;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if(k1==0)
                {
                        delay(10);
                        if(k1==0)
                        {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a++;
                        if(a>9)
                                a=0;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

        b++;
                        if(b>9)
                                b=0;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c++;
                        if(c>9)
                                c=0;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
                        if(d>9)
                                d=0;

                         }
                }

}

void  main()
{
timer1_init();

        while(1){
display(a,b,c,d);
        }
}

网友A:
确实越改越乱,是因为你不是按我的修改,还是回到你原先的代码修改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0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sbit wei1=P2^4;
sbit wei2=P2^5;
sbit wei3=P2^6;
sbit wei4=P2^7;

uint a=0,b=0,c=0,d=0;

uchar code sz[]={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10;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EA=1;
ET1=1;
TR1=1;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2;j>0;j--);
}

void display(uint a,uint b,uint c,uint d)
{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delay(5);
duan=0;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b];
delay(5);
duan=0;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delay(5);
duan=0;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elay(5);
duan=0;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if(k1==0)
                {
                        delay(10);
                        if(k1==0)
                        {
                                a++;

                        if(a>9)
                                a=0;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b++;

                        if(b>9)
                                b=0;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c++;

                        if(c>9)
                                c=0;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d++;

                        if(d>9)
                                d=0;

                        }
                }

}

void  main()
{
timer1_init();

        while(1){
display(a,b,c,d);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这个代码的效果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哦,我想要的效果是四个数码管一开始全部显示为0000,当我按 ...

这个程序就是4个按键对应4个数码管,互相之间不影响。经过仿真确认无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就是4个按键对应4个数码管,互相之间不影响。经过仿真确认无误。

原理上确实四个按键是单独控制四个显示器,而且互不影响的,但是我在运行代码时,当我按下按键时,只有一个数码管是显示的,而且显示的数码管和我按键对应的数码管不一定是同一个。我想要实现的效果是:四个数码管同时先显示,按下按键时,四个数码管还是同时显示,当松开按键之后,按键对应的数码管加1,其他三个不变,且不会闪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越改越乱,是因为你不是按我的修改,还是回到你原先的代码修改

大佬,您修改后的代码确实是每一个按键控制了一个数码管,但是我想要的效果是按下一个按键时,其他三个也同时显示,现在代码的效果是按下按键之后只显示一个数码管,而且与按键对应的数码管不一致

网友A: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0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sbit wei1=P2^4;
sbit wei2=P2^5;
sbit wei3=P2^6;
sbit wei4=P2^7;

uint a=0,b=0,c=0,d=0;

uchar code sz[]={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10;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EA=1;
ET1=1;
TR1=1;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2;j>0;j--);
}

void display(uint a,uint b,uint c,uint d)
{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delay(5);
duan=0;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b];
delay(5);
duan=0;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delay(5);
duan=0;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elay(5);
duan=0;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if(k1==0)
                {
                        delay(10);
                        if(k1==0)
                        {
                                a++;

                        if(a>9)
                                a=0;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b++;

                        if(b>9)
                                b=0;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c++;

                        if(c>9)
                                c=0;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d++;

                        if(d>9)
                                d=0;

                        }
                }
while(!k1||!k2||!k4||!k4)display(a,b,c,d);
}

void  main()
{
timer1_init();

        while(1){
display(a,b,c,d);
        }
}

网友B: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0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sbit wei1=P2^4;
sbit wei2=P2^5;
sbit wei3=P2^6;
sbit wei4=P2^7;

uint a,b,c,d;
uint e=0;
uchar code sz[]={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10;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EA=1;
ET1=1;
TR1=1;
}
void  stop()
{
EA=0;
ET1=0;
TR1=0;
}

void start()
{
EA=1;
ET1=1;
TR1=1;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2;j>0;j--);
}

void display(uint a,uint b,uint c,uint d)
{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delay(1);
P0=0XFF;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b];
delay(1);
P0=0XFF;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delay(1);
P0=0XFF;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elay(1);
P0=0XFF;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if(k1==0)
                {
                        delay(10);
                        if(k1==0)
                        {

                                stop();
                                while(k1==0){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delay(1);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b];
                                        delay(1);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delay(1);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elay(1);
                                }
                        while(k1==0);
                                while(!k1);
        a++;
                        if(a>9)
                                a=0;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stop();
                                while(k2==0){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delay(1);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b];
                                        delay(1);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delay(1);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elay(1);
                                }
                        while(k2==0);
                                        while(!k2);
        b++;
                        if(b>9)
                                b=0;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stop();
                        while(k3==0){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delay(1);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b];
                                        delay(1);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delay(1);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elay(1);
                                }
                        while(k3==0);
                                        while(!k3);
         c++;
                        if(c>9)
                                c=0;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stop();
                                while(k4==0){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delay(1);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b];
                                        delay(1);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delay(1);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elay(1);
                                }
                        while(k4==0);
                                        while(!k4);
        d++;
                        if(d>9)
                                d=0;

                         }
                }
                start();
}

void  main()
{
timer1_init();
a,b,c,d=0;
        while(1){
display(a,b,c,d);
        }
}

网友B:
这是我后面自己改的代码,虽然实现了效果,不过很多重复代码,还是大佬的简洁明了

网友A:
诚如所言,我的确喜欢简洁的代码,这个程序要是全改还要简洁的多,因此,像我写的8*8,8*16,16*16点阵代码,简洁到了让人怀疑的地步,你猜帖主加了我后怎么说?说就我这点程序就能显示他的数据?然而我已经显示了他的数据了,有目共睹的事,还有必要说这话?!,当然了,我只给了显示一个字的代码,其他的柳给他自己去写多字的动态实现,没把最终的代码公布。

网友A:
在信v息中他既然不正面提问,我自然也不正面回复,我只说他废话太多,为什么这样说?我已经显示了他的全部字符了,还有必要问那句话?那句不就是废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信v息中他既然不正面提问,我自然也不正面回复,我只说他废话太多,为什么这样说?我已经显示了他的全部 ...

哈哈,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还是挺谢谢你,感谢您耐心的解答。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你能得到帮助全靠你的学习态度,我在论坛见过各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