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佬见过这种元器件标识吗?求告知

楼主:
有大佬知道这是哪个元器件吗?公司最近大扫除,找到一些前辈用过的电路板,元器件看起来很新,应该还能用,我想试着能不能重新画电路图还原一下,不知道这个元器件是什么,有哪位大佬认识这个元器件吗?前辈离职了,我是新人。

最佳答案

网友A(2020-07-22):
MUN5214DW1

网友B:
封装应该是sot23_6

网友C:
估计是造某高科技设备的芯片!——有外围才能更好分析。保密条例做得不错!

网友C:
无外围,无法确定。给个参考LMUN5214

网友D:
可以从τ 宝搜下丝印7D,找到这几个型号后把引脚定义与你板子上看看能不能对上,原理上能不能行得通。

网友E:
双带阻三极管(数字管)MUN5211DW1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