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位带操作,一个地址是32位的,为什么不是对应四个字节

楼主(2020-07-22):
在看野火位带操作教程的时候,视频里面说一个地址对应一个字节。但是一个地址是32位的,为什么不是对应四个字节。

网友A:
地址是32位的编码来表示,但每个地址里存放的就是一个字节

网友B:
地址只是门牌号不是屋子(容量)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是32位的编码来表示,但每个地址里存放的就是一个字节

原来如此,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只是门牌号不是屋子(容量)的大小

明白了,谢谢回答

网友C(2021-07-27):
STM32的32指的是CPU一次性从RAM或ROM中存取的数据是32位的,地址为32位可以方便读取。而一个地址代表一个字节可以理解为一个规则。

网友D:
看计算机原理 机器字长 和字长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