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PCB灌铜后焊盘和铜皮没有连接?

楼主(2020-07-22):
我画的PCB板比较简单,没有画SCH,都是手工布线的单经过敷铜后接地焊盘没有和铜皮连接。
看过论坛说要手工加入NET不知道如何操作,有知道的打神拜托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敷铜的时候有没有选择网络啊

网友B:
覆铜同时选择 gnd网络

网友C:
先把铜皮隐藏,然后接地焊盘走线出来加过孔,然后再敷铜

楼主:
我用的是POWER PCB 望大神帮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说自己用的什么软件?别人说一个你不了解的软件也白说。再说某度上大把这样的教程,度一度就明白了

我用的是POWER PCB

网友D:
也不说自己用的什么软件?别人说一个你不了解的软件也白说。再说某度上大把这样的教程,度一度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