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S1117电源降压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0-07-22):
3.6V的电池电源,但是电路板中有一个MPU6050传感器需要3.3±5%V电源,想问下直接用3.6V电源供电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的话,该怎么降成3.3V呢。

楼主:
本来想用AMS1117降压来着,后面发现它好像要1.3V以上的压差

网友A:
XC6206P332MR

网友B:
回楼主,你3.6V的电池电源,应有变化范围的;对于 MPU6050  电压不能超过3.465 V  的精度,建议是选一些高精度、低压差、低功耗的降压器,比如 5200-3.3V  SOT-23

网友C:
找一个低压降的二极管串进MPU6050的电源里就行了,有0.3V左右的压降简单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你3.6V的电池电源,应有变化范围的;对于 MPU6050  电压不能超过3.465 V  的精度,建议是选一些高 ...

感谢回复,可以说下这款降压芯片的全称吗,我刚开始学,不太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你3.6V的电池电源,应有变化范围的;对于 MPU6050  电压不能超过3.465 V  的精度,建议是选一些高 ...

美国微芯?mic5200?有点贵啊

网友E:
串联锗二极管压降约0.3V

网友F:
3.6V的电池电源,对于 MPU6050  电压不能超过3.465 V

网友G:
电流不大可串一个电阻并一个3.3V稳压二极管+电解电容供电,再大用AS7133,电流再大选择DC TO DC芯片了

网友B:
找一个低压降的二极管串进MPU6050的电源里就行了,有0.3V左右的压降简单搞定
我想说二极管的方法也可以实现降压,   MPU6050 是陀螺仪传感器  对电源电压要求较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二极管的方法也可以实现降压,   MPU6050 是陀螺仪传感器  对电源电压要求较高的!

我想了下,锂电池的电压好像是变化的,二极管好像是不太行

网友H:
直接搜LDO,有很多在300mv以内的。楼上说那款XC6206系列,也有对应国产的LDO,便宜好用。

网友I:
XC6206P332MR
这个二楼已经回复了,
这个LDO我用过,精度相对可以,基本可以稳定在3.29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流不大可串一个电阻并一个3.3V稳压二极管+电解电容供电,再大用AS7133,电流再大选择DC TO DC芯片了

大概几十毫安的电流,这个稳压二极管可以加在电源附近吗,让整个电路都变成3.3V

网友J:
一开始吧,想用一个二极管,以为二极管压降正好能将电池电压降到电路板正常工作的范围,后来测试发现我们的猜想是错误的,于是直接放弃二极管。电池电压最大才4.2V,说到标准3.3,因为线性稳压器一般压降都比较大。身边的有系列稳压芯片,如1.2 1.5 1.8 2.5 2.8 3.3,经多重考虑,板子所有芯片都工作在2.5—3.6V之间,6050好像在3.8V也可以稳定工作。所以,综合考虑选择了2.8.今天下午我有测了一下,好像这个稳压芯片耗电占一部分,也就是说,稳压芯片本身也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XC6206P332MR
这个二楼已经回复了,
这个LDO我用过,精度相对可以,基本可以稳定在3.295V左右

对输入电压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输入电压有要求吗

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输入电压有要求吗

3.6V锂电池供电没有问题,这是LDO,不是一般的稳压管,对于电压差要求不高的,0.2V以上的压差基本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电池电压3.5V以上就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K:
TI公司的TPS737 LDO  1A电流   低压降

网友L:
可以换个低压降的管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大概几十毫安的电流,这个稳压二极管可以加在电源附近吗,让整个电路都变成3.3V

不是告诉你前面要串一个电阻吗?自己没细看?

网友N:
HT7533  可以直接给mpu6050供电没问题

网友O:
换下其它的芯片试下,有可能精确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