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PCB电路板电器规则检查出问题,求解答!

楼主:
1、第一接口电气规则检测后变绿色,是那些焊盘之间距离太近吗,可不可以忽略?2、地线、电源线检查断开,可是我仔细检查了都是连上的啊,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A(2020-07-22):
这个是没问题的,说明你钻孔不是圆形的,用多个钻孔叠加成一个长条形钻孔,可忽略

网友B:
好奇什么器件会用到这么奇怪的封装。。。。规则里面肯定会有焊盘之间最小间距的,焊盘重叠当然会报错。因为焊盘不是过孔,不知道楼主想要实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长条形的孔那完全可以自己更改焊盘和通孔的形状
关于连线的问题……楼主是不是把 交互式布线 和 放置线 弄混了?因为从贴片元件的焊盘上看我感觉所有的器件都没连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奇什么器件会用到这么奇怪的封装。。。。规则里面肯定会有焊盘之间最小间距的,焊盘重叠当然会报错。因为 ...

这是正常的封装啊,我是用交互式手工布线的,其他器件电气规则检查都没问题,已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奇什么器件会用到这么奇怪的封装。。。。规则里面肯定会有焊盘之间最小间距的,焊盘重叠当然会报错。因为 ...

原因找到了,是我的MCU四周都有地线和电源线,内部是相连的,电器规则检查是差查不到单片机内部的,所以就认为是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