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敷铜为什么没反应?

楼主:
敷铜设置如图,敷铜后什么都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2020-07-22):
看样子你pcb器件引脚没有网络,所以铺铜不显示,如果引脚里有GND网络,应该就没问题了。或者从视图配置看看多边形有没有被隐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pcb器件引脚没有网络,所以铺铜不显示,如果引脚里有GND网络,应该就没问题了。或者从视图配置看看 ...

器件都是有网路的,原理图导进来的

网友C:
发档案来看看,刚好用的99se

网友D:
多边形管理器截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器件都是有网路的,原理图导进来的

有没有在层设置里把铜隐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在层设置里把铜隐藏了

确实,把铜箔层隐藏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档案来看看,刚好用的99se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了,铜箔层被我隐藏了。不过覆铜后(我是整块板子覆铜)有些区域没覆到是什么原因,是软件识别到这块区域不需要覆铜吗?
还有就是我想指定哪块区域不覆铜要怎么操作?例如图上绿色区域希望要覆铜,而蓝色区域不希望覆铜

网友E:
需要给这个勾选上

网友F:
快捷键P+G

网友G:
你在你需要敷铜的地方打几个GND地的过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