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的疑惑,大佬们解决下菜鸟的疑惑

楼主(2020-07-22):
就是下面的程序,我感觉是我不按k1,定时器应该也工作吧。这样的话通电后在隔一段时间再按k1,不是应该s不为0吗?
为什么隔了一段时间这个s还是。

/*****定时器0与外部中断1制作计时器:够60秒则进为分,够60分则进位时*****/
/*当按下k1键计时器开始工作,当按下k4键,定时器停止,再按一次k4,继续定省
当按下k3,定时器归0;再次按下k4,定时器开始定时。*/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ey1=P3^3;
sbit key2=P3^1;
sbit key0=P3^2;
u16 s=0;u16 m=0;u16 h=0;
u16 i,c;
u16 code weixuan[8]={0xe3,0xe7,0xeb,0xef,0xf3,0xf7,0xfb,0xff};//位选数组:数码管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u16 code smgduan[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显示0—9最后有一个显示-
                     //0  ,  1  , 2,  3,   4,    5,   6,   7,   8,   9,   —
void delay_ms(u16 j)
{
        while(j--)
        {
                u16 b;
                for(b=0;b<125;b++);
        }
}
void time1()
{
        TMOD|=0x10;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ET1=1;
        TR1=1;
        EA=1;
}
void zhongduan1()
{
        IT1=1;
  EX1=1;
  EA=1;
}
void zhongduan0()
{
        IT0=1;
  EX0=1;
  EA=1;
}
void shuma()
{
        u16 a;
        for(a=1;a<9;a++)
        {
                switch(a)
                {
                        case(1):P2=weixuan[0];P0=smgduan[s%10];break;
                        case(2):P2=weixuan[1];P0=smgduan[s/10];break;
                        case(3):P2=weixuan[2];P0=smgduan[10];break;
                        case(4):P2=weixuan[3];P0=smgduan[m%10];break;
                        case(5):P2=weixuan[4];P0=smgduan[m/10];break;
                        case(6):P2=weixuan[5];P0=smgduan[10];break;
                        case(7):P2=weixuan[6];P0=smgduan[h%10];break;
                        case(8):P2=weixuan[7];P0=smgduan[h/10];break;
                }
                delay_ms(1);
                P0=0x00;
        }
}
void main()
{
        time1();
        zhongduan1();
        zhongduan0();
        if(key2==0)delay_ms(6);//按下k1,主函数中的数码管函数开始执行,定时器开始工作
        {
                if(key2==0)
                {
                        while(1)
                        {
                                shuma();
                        }
                }
          while(!key2);
}
}

void waibu0()interrupt 0//外部中断函数0,按下k3,s,m,h都归0;
{
        if(key0==0)
        {
                delay_ms(6);
                if(key0==0)
                {
                        s=0;m=0;h=0;
                }
        }while(!key1);
}
void waibu()interrupt 2//外部中断函数,按下k4,定时器停止工作,再次按下k4继续工作
{
        if(key1==0)
        {
                delay_ms(6);
                if(key1==0)
                {
                        TR1=~TR1;
                }
        }while(!key1);
}
void time1_()interrupt 3//定时器中断函数每一秒s加1,够60s则s变为0,m加1;
{
        TH1=0xFC; //给定时器再次赋初值
        TL1=0x18;
        i++;
        if(i==1000)
        {
                i=0;
                s++;
                if(s==60){m++;s=0;}
                if(m==60){h++;m=0;}
        }
}

网友A:
k3 和 key0 是什么关系?  k4 和 key1 是什么关系?  k2和key0 又是什么关系?  感觉你这个程序,硬件和定义的端口好混乱啊。 外部中断触发以后,如何回现场?  你这个框架,怎么感觉一直在中断里面跑?  程序早就跑飞了吧

网友B:
主函数,控制显示代码逻辑问题。

网友B:
纠正一下:
void main()
{
        time1();
        zhongduan1();
        zhongduan0();
        if(key2==0)
        {
delay_ms(6);//按下k1,主函数中的数码管函数开始执行,定时器开始工作
                if(key2==0)
                {
                        while(1)
                        {
                                shuma();
                        }
                }
          while(!key2);
}
}

这样的代码逻辑只有按住这个按键,释放按键,再按住按键,再释放按键,才能实现动态显示。

网友B:
也就是key2按一下显示更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k3 和 key0 是什么关系?  k4 和 key1 是什么关系?  k2和key0 又是什么关系?  感觉你这个程序,硬件和定 ...

他不应该是外部中断1打断定时/计数器1,然后外部中断0打断外部中断1,外部中断0完了就返回外部中断1,然后外部中断0完了,推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key2按一下显示更新一下。

你说的这个改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不应该是外部中断1打断定时/计数器1,然后外部中断0打断外部中断1,外部中断0完了就返回外部中断1,然 ...

你这样做,架构是不科学的,以后想扩展都没有办法。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但是,实际电路中如果有干扰,跑飞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可靠性很低。 而且,程序读起来很烧脑。  你今天做的逻辑架构,过段时间再看的时候,又要去读半天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做,架构是不科学的,以后想扩展都没有办法。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但是,实际电路中如 ...

原来如此,谢谢大佬

网友C:
逻辑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