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4单片机控制L298N驱动模块时,使能端可以接入任意一个IO口吗?

楼主(2020-07-22):
用STM32F4单片机控制L298N驱动模块时,使能端可以接入任意一个IO口吗?IO口输出电压是3.3v,而L298N驱动电压最低5v,直接接的话能够实现驱动吗?希望有大佬来教教我。

网友A:
最好用5V 的mcu驱动,且带PWM的IO口

网友B:
可以的,现在l298n的TTL接口基本可以兼容cmos,不放心的话加个上拉就行
(话说f4带l298n是不是有点浪费了hhhhh)

网友C:
开漏输输出 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现在l298n的TTL接口基本可以兼容cmos,不放心的话加个上拉就行
(话说f4带l298n是不是有点浪费了h ...

因为还有其他模块要集成,才考虑用f4…………

网友D:
我认为您可以使用任何GPIO作为使能引脚。

网友E:
如果速度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stm32f4选用兼容5v的io口,就是手册上FT标识的口,然后软件配置成开漏输出模式,外置上拉电阻到5V就可以作为l298控制接口了。

网友F: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L298N驱动是不是不需要隔离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L298N驱动是不是不需要隔离电路?

我直接接入的IO口可以实现PWM控制

网友G:
我试过,l298n用TTL接口,3.3v也能驱动,输入电源要5V-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