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按键单击,双击,长按

楼主(2020-07-22):
给arm初学者一个比较实用的多功能按键,实现单击,双击,长按。声明一下:这是我修改的例程。如果写到TIM3时间中断里不太消耗CPU资源。
key.h
#define key_5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5)
key.c
//在函数之外定义全局变量,这个几个标志位可以被外部程序引用。
u8 key_short;
u8 key_long;
u8 key_double;

void key_set(void)
{
     static u16 time=0;                                    //申请一个按键计时器
     u8 i=0;
     if(key_5==0)                                           //短按,双击,长按(GPIO函数设置为上拉输入即可)
     {
          while(key_5==0&&time<100)              //开始计时
          {
               time++;delay_ms(10);
          }
          if(time>=100)                                     //1s
          {
               key_long=1;                                  //长按
               while(!key_5);                               //阻塞
          }
         else                                                    //单击判断
          {
               for(i=0;i<10;i++)                           //计时200ms
               {
                   delay_ms(20);
                   if(key_5==0)
                   {
                       key_double=1;                       //双击
                       while(!key_5);                        //阻塞
                    }
               }
                if(key_double==0)
                key_short=1;                                 //单击
          }
    }
    else{key_short=0;key_long=0;key_double=0;time=0;}
}

网友A:
真心不建议用延时方式来做按键,占资源,甚至功能切换都不灵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心不建议用延时方式来做按键,占资源,甚至功能切换都不灵活

慢慢来嘛,先看懂延时的再看定时器的,然后你有定时器的范例吗,分享一下

网友C:
定时器的范例坛子里大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的范例坛子里大把

您好,51的多,stm32的好像不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