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稳压电源怎么设计?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
由6V电源供电,需要设计电路,转换为3.3V给51单片机供电,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如果能附上电路图,感激不尽

网友A(2020-07-22):
LM1117-3.3,具体参阅datasheet

网友B:
可以利用稳压芯片来进行稳压,比如MP1584EN,输出可以稳定在3.3V,输入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做,比如你需要6V-3.3V,输出可以设定在3.3V,输入6V。

网友C:
串联1个或2个整流二极管即可,为何非要3.3?

网友D:
max1726 可以6V转3.3V电压

网友E:
串联2个整流二极管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max1726 可以6V转3.3V电压

请问可以大概讲一下这个是怎么变换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max1726 可以6V转3.3V电压

请问,在傍边加电容是有什么作用吗?我查看数据表,里面是提供了下面这个

网友G:
淘定很多3.3伏的稳压芯片,但有一点要记住,要加上3.3伏的TVS保护脆弱的CPU

网友H:
用单片机控制一片D/A转换器,输出模拟电压,作为直流稳压电源的基准电压,用串联型调整电源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I:
3.3V的AMS1117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