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焊1602液晶屏V com引脚接蓝白可调电阻三个引脚怎么接线

楼主(2020-07-22):
新手焊1602液晶屏V COM(板上V0口)引脚接蓝白可调电阻三个引脚怎么接线

网友A:
按楼主标号可调电阻1-2或1-3相连后接1602第3脚,另一个脚接GND,也可以1脚接1602第3脚,2、3任选一个接GND,另一个脚悬空。

网友B:
这是一个电位器,用液晶背光的。可以第1-2脚或第1-3相连,然后接1602第3脚,扭动电位器就可以调节了

网友C:
可变电阻微调电位器中间的引脚1为可变电阻输出引脚,将引脚1连接至1602的引脚3,微调电位器的引脚2和引脚3可以互换。 将微调电位器的引脚2和1602的引脚2 VDD连接至5V,并将微调电位器的引脚3与GND和1602的引脚3相连接。为防止引脚1到达引脚2时电阻为零,请在5V和微调电位器的引脚2之间添加一个适当值的电阻。

网友D:
引脚对应关系可看图

网友E:
屏幕的引脚接滑动变阻器的2端,1端接GND,3端接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