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充电座 做到当充电时logo led灯会立刻著,当不充的时logo led灯会自动关闭

楼主(2020-07-22):
本人是小白,想做一个5v充电座(是用來充電子煙),充电座带有5v logo灯,想做到当充电时logo led灯会立刻著,当不充的时logo led灯会自动关闭,我想知道怎样做到这个效果?想問問各位大師兄可以教教我

网友A:
增加一个充电电流采样电阻,检测采样电阻两边电压。当该电压大于基准电压时,认为已经充电;当该电压低于基准电压时认为不在充电。如果简单成本低可以用电压比较器;如果想要效果好,加延时充电时闪烁可以用单片机。

网友B:
有专用的电池充电管理芯片,这些芯片通常都有充电状态监测引脚,可以直接实现题主所说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电池充电管理芯片,这些芯片通常都有充电状态监测引脚,可以直接实现题主所说的效果

是什麼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充电电流采样电阻,检测采样电阻两边电压。当该电压大于基准电压时,认为已经充电;当该电压低于基 ...

如果用繼電器可以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用繼電器可以嗎?

可以用电流继电器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电流继电器来实现

在τ 宝尋找电流继电器有很多選擇,不知道選擇那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