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stm32cubemax完成配置,与mpu6050通信兵读取数据,将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楼主(2020-07-22):
通过stm32cubemax完成配置,与mpu6050通信并读取数据,将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i2c.h"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tdio.h"

/* Private includes ----------------------------------------------------------*/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math.h>
#define ADDRESS_W 0xD0   //写地址 0x68
#define ADDRESS_R 0xD1   //读地址  0x69
#define MPU_PWR_MGMT1_REG                0X6B        //电源管理寄存器1
#define MPU_GYRO_CFG_REG                0X1B        //陀螺仪配置寄存器
#define MPU_ACCEL_CFG_REG                0X1C        //加速度计配置寄存器
#define MPU_SAMPLE_RATE_REG                0X19        //陀螺仪采样频率分频器
#define MPU_INT_EN_REG                        0X38        //中断使能寄存器
#define MPU_USER_CTRL_REG                0X6A        //用户控制寄存器
#define MPU_FIFO_EN_REG                        0X23        //FIFO使能寄存器
#define MPU_INTBP_CFG_REG                0X37        //中断/旁路设置寄存器
#define MPU_DEVICE_ID_REG                0X75        //器件ID寄存器
#define MPU_PWR_MGMT2_REG                0X6C        //电源管理寄存器2
#define MPU_CFG_REG                                0X1A        //配置寄存器 低通滤波器配置寄存器
#define MPU_TEMP_OUTH_REG                0X41        //温度值高八位寄存器
#define MPU_TEMP_OUTL_REG                0X42        //温度值低8位寄存器

#define MPU_ACCEL_XOUTH_REG                0X3B        //加速度值,X轴高8位寄存器
#define MPU_ACCEL_XOUTL_REG                0X3C        //加速度值,X轴低8位寄存器
#define MPU_ACCEL_YOUTH_REG                0X3D        //加速度值,Y轴高8位寄存器
#define MPU_ACCEL_YOUTL_REG                0X3E        //加速度值,Y轴低8位寄存器
#define MPU_ACCEL_ZOUTH_REG                0X3F        //加速度值,Z轴高8位寄存器
#define MPU_ACCEL_ZOUTL_REG                0X40        //加速度值,Z轴低8位寄存器

#define MPU_GYRO_XOUTH_REG                0X43        //陀螺仪值,X轴高8位寄存器
#define MPU_GYRO_XOUTL_REG                0X44        //陀螺仪值,X轴低8位寄存器
#define MPU_GYRO_YOUTH_REG                0X45        //陀螺仪值,Y轴高8位寄存器
#define MPU_GYRO_YOUTL_REG                0X46        //陀螺仪值,Y轴低8位寄存器
#define MPU_GYRO_ZOUTH_REG                0X47        //陀螺仪值,Z轴高8位寄存器
#define MPU_GYRO_ZOUTL_REG                0X48        //陀螺仪值,Z轴低8位寄存器

//定义输出速度
#define DEFAULT_MPU_HZ  (100)                //100Hz

//q30格式,long转float时的除数.
#define q30  1073741824.0f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void MPU_6050_Init(void);
unsigned char  MPU_Set_LPF(unsigned short lpf);
//DMP库需要的函数
unsigned char HAL_i2c_write(unsigned char slave_addr, unsigned char reg_addr,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const *data);
unsigned char HAL_i2c_read(unsigned char slave_addr, unsigned char reg_addr,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const *data);
//读取 温度传感器   陀螺仪  加速度数据
void read_all(void);
//陀螺仪方向控制
unsigned short inv_orientation_matrix_to_scalar(const signed char *mtx);
//方向转换
unsigned short inv_row_2_scale(const signed char *row);
//MPU6050自测试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失败
unsigned char run_self_test(void);
//mpu6050,dmp初始化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失败
unsigned char mpu_dmp_init(void);
//得到dmp处理后的数据(注意,本函数需要比较多堆栈,局部变量有点多)
//pitch:俯仰角 精度:0.1°   范围:-90.0° <---> +90.0°
//roll:横滚角  精度:0.1°   范围:-180.0°<---> +180.0°
//yaw:航向角   精度:0.1°   范围:-180.0°<---> +180.0°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失败
unsigned char mpu_dmp_get_data(float *pitch,float *roll,float *yaw);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static signed char gyro_orientation[9] = { 1, 0, 0,
                                           0, 1, 0,
                                           0, 0, 1};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串口1发送1个字符
//c:要发送的字符
void usart1_send_char(uint8_t c)
{
    while(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UART_FLAG_TC)==RESET){};
    USART1->DR=c;
}

//传送数据给匿名四轴上位机软件(V2.6版本)
//fun:功能字. 0X01~0X1C
//data:数据缓存区,最多28字节!!
//len:data区有效数据个数
void usart1_niming_report(uint8_t fun,uint8_t*data,uint8_t len)
{
        uint8_t send_buf[32];
        uint8_t i;
        if(len>28)return;        //最多28字节数据
        send_buf[len+3]=0;        //校验数置零
        send_buf[0]=0XAA;        //帧头
        send_buf[1]=0XAA;        //帧头
        send_buf[2]=fun;        //功能字
        send_buf[3]=len;        //数据长度
        for(i=0;i<len;i++)send_buf[4+i]=data[i];                        //复制数据
        for(i=0;i<len+4;i++)send_buf[len+4]+=send_buf[i];        //计算校验和
        for(i=0;i<len+5;i++)usart1_send_char(send_buf[i]);        //发送数据到串口1
}
//发送加速度传感器数据+陀螺仪数据(传感器帧)
//aacx,aacy,aac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加速度值
//gyrox,gyroy,gyro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陀螺仪值
void mpu6050_send_data(short aacx,short aacy,short aacz,short gyrox,short gyroy,short gyroz)
{
        uint8_t tbuf[18];
        tbuf[0]=(aacx>>8)&0XFF;
        tbuf[1]=aacx&0XFF;
        tbuf[2]=(aacy>>8)&0XFF;
        tbuf[3]=aacy&0XFF;
        tbuf[4]=(aacz>>8)&0XFF;
        tbuf[5]=aacz&0XFF;
        tbuf[6]=(gyrox>>8)&0XFF;
        tbuf[7]=gyrox&0XFF;
        tbuf[8]=(gyroy>>8)&0XFF;
        tbuf[9]=gyroy&0XFF;
        tbuf[10]=(gyroz>>8)&0XFF;
        tbuf[11]=gyroz&0XFF;
        tbuf[12]=0;//因为开启MPL后,无法直接读取磁力计数据,所以这里直接屏蔽掉.用0替代.
        tbuf[13]=0;
        tbuf[14]=0;
        tbuf[15]=0;
        tbuf[16]=0;
        tbuf[17]=0;
        usart1_niming_report(0X02,tbuf,18);//传感器帧,0X02
}
//通过串口1上报结算后的姿态数据给电脑(状态帧)
//roll:横滚角.单位0.01度。 -18000 -> 18000 对应 -180.00  ->  180.00度
//pitch:俯仰角.单位 0.01度。-9000 - 9000 对应 -90.00 -> 90.00 度
//yaw:航向角.单位为0.1度 0 -> 3600  对应 0 -> 360.0度
//csb:超声波高度,单位:cm
//prs:气压计高度,单位:mm
void usart1_report_imu(short roll,short pitch,short yaw,short csb,int prs)
{
        uint8_t tbuf[12];
        tbuf[0]=(roll>>8)&0XFF;
        tbuf[1]=roll&0XFF;
        tbuf[2]=(pitch>>8)&0XFF;
        tbuf[3]=pitch&0XFF;
        tbuf[4]=(yaw>>8)&0XFF;
        tbuf[5]=yaw&0XFF;
        tbuf[6]=(csb>>8)&0XFF;
        tbuf[7]=csb&0XFF;
        tbuf[8]=(prs>>24)&0XFF;
        tbuf[9]=(prs>>16)&0XFF;
        tbuf[10]=(prs>>8)&0XFF;
        tbuf[11]=prs&0XFF;
        usart1_niming_report(0X01,tbuf,12);//状态帧,0X01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nsigned char DMP_INT_FLAG=0;
        unsigned char rev_flag=0;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I2C3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Delay(5000);
        printf("MPU6050test\n");
        MPU_6050_Init();// 可以尝试 直接打开FIFO
        //初始化DMP
        DMP_INT_FLAG=mpu_dmp_init();
        printf("DMP_INT_FLAG %d \n",DMP_INT_FLAG);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if((rev_flag=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printf("俯仰角 = %.2f\r\n",pitch);
                        printf("偏航角 = %.2f\r\n",roll);
                        printf("翻滚角 = %.2f\r\n",yaw);
                }
//                else
//                {
//                                printf("rev_flag %d\n",rev_flag);
//                                HAL_Delay(100);//读取频率不能太慢 防止FIFO溢出
//                }

          read_all();
          HAL_Delay(1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9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MPU_6050_Init(void)
……………………